[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60)

楼主(2015-08-28):
33.AC-模拟比较器
33.1 概览

模拟比较器(AC)支持两个单独的比较器。每个比较器(COMP)比较两个输入的电压,并依据比较器提供一个数字输出。每个比较器可以配置成产生中断请求和/或输入变化的几种不同组合的外围事件。滞后和传播延时是两个重要的比较器属性;动态行为。两个参数可以调整以达到每个应用的最优操作。
输入选择包括四个共享模拟端口管脚和几个内部信号。每个比较输出状态能输出到一个管脚为了外部设备使用。
比较器总是集中于每个端口对,AC模块可以实现一对。这叫Comparator 0(COMP0)Comparator 1COMP1)。它们有相同的行为,但分别的控制寄存器。这个配对可以设为窗口模式来比较一个电压范围代替单独电压。
33.2 特性
。两个单独的比较器
。可选的传输延迟与电流功耗相对
。可选的滞后
   。开/
。拟模比较输出在管脚上使能
  。同步或不同步
。可变的输入选择
  。四个管脚可选择正或负输入
  。地(为过零)
  。间隙参考电压
  。每个比较器64级可编程 V DDANA 精度
  。DAC
。中断产生在:
  。上升或下升沿
  。切换
  。比较结束
。窗口功能中断产生在:
  。信号高于窗口
  。信号在窗口内部
  。信号低于窗口
  。信号超出窗口
。事件产生在:
  。比较输出
  。窗口功能窗口内部/窗口外部
。在比较输出可选的数字滤波
。低电源选择
  。Single-shot 支持
33.3 框图

网友A:
模拟比较器(AC)支持两个单独的比较器。每个比较器(COMP)比较两个输入的电压,并依据比较器提供一个数字输出。

网友B:
模拟比较器(AC)支持两个单独的比较器。每个比较器(COMP)比较两个输入的电压,并依据比较器提供一个数字输出。
这个就是模拟比较的原理吧

网友C:
输入选择包括四个共享模拟端口管脚和几个内部信号。每个比较输出状态能输出到一个管脚为了外部设备使用。

网友D:
哎 其实感觉数据手册看上去都差不多,当你使用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他们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