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会消失

楼主(2015-08-28):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重下软件呢

楼主:
感觉整个DSP死了,上电重下软件能正常跑

网友B:
目测硬件问题

网友C:
看看硬件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楼主这是接地的问题的啦,检查下你的接地吧

网友E:
难道传说中的短路?

楼主:
嗯,我知道原因了

网友F:
什么意思?

网友F:
是不是出现短路了。

网友F:
仔细检查电路的连接问题。

网友G:
什么原因啊,楼主

网友H:
镊子碰地,是让别的和地连接还是只接触地,楼主找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I:
这个问题的是不是接地的设计的有问题的?

网友J:
嗯,我知道原因了

楼主说说什么到底是原因啊

网友K:
是不是产生了干扰,波形全部消失了吗

网友L: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接地的问题,检查下接地线路

网友M(2015-09-28):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