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做到半孔效果

楼主(2015-08-28):
有个模块需要做到半孔的效果,请问一下,有什么普通的方式能做到半孔的效果呢?因为找了某家打板的公司,以下图的方式做板,想直接破孔,被告知是半孔做板,而且还告知不能拼板。
20*20mm的尺寸,做100块板居然要300多¥,这样的价格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听说这样尺寸的板,平均成本也不过几毛钱?

网友A:
如果不能拼板,应该是设计的问题了,没留空间
如果四边都有这样的孔,板四角也没有空间的话,你哪来的空间做轿来拼板啊

价格方面不好说,多找几家问问,就知道大概报价了

听说成本几毛?  假如这公司做的是上万的批量,那成本肯定就下来了。 听说是最不可靠的,只能拿来吓唬下,是个压价的手段而已

网友B:
是在边上的邮票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