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求教一下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实现不了1602的99秒累加

楼主(2015-08-28):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2^4;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6;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unsigned char tt;
unsigned char ss,sg,second;
unsigned char  code p[]="0123456789";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tt=0;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5000)/256;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65536-5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程序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tt++;
}
/*------------------------------------------------
                    主函数
------------------------------------------------*/

/*-----------------------------------------------*/

void main(void)
{

   Init_Timer0();
   LCD_Init();

while (1)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2,0,"Welcome to");
DelayMs(250);

if(tt==20)
{    tt=0;
    second++;
  if(second==99)second=0;
    ss=second/10;
    sg=second%10;
    LCD_Write_Com(0x80+6);
     DelayMs(20);
    LCD_Write_Data(p[ss]);
    DelayMs(20);
    LCD_Write_Com(0x80+7);
    DelayMs(20);
     LCD_Write_Data(p[sg]);
      DelayMs(20);
}
  }

网友A:
现在能正常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正常显示吗?

可以了,我在定时器里设置了一个标志位,累加到一秒的时候就置1;再把主程序的的tt换成标志位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我在定时器里设置了一个标志位,累加到一秒的时候就置1;再把主程序的的tt换成标志位就可以了 ...

赞一个

网友B:
非常好的资料,能够直接用

网友C:
单步调试看看,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D:
看了下,延时函数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也是觉得标志位可能有问题,楼主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E:
建议单步运行看看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F:
按照最小功能一步一步的调试,然后调试出一个复杂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