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想用指针进行操作遇到了警告

楼主(2015-08-28):
for_Int.c:31: warning: (357) illegal conversion of integer to pointer.
我想用一个指针FP进行操作。
先是在头文件里定义某些寄存器的地址:
比如 :
#define RXB0D_BaseAdr  0xf66
0xf66是一个寄存器RXB0D0的地址。
然后 FP = RXB0D_BaseAdr; 就会出现上面这个警告。  (我是向通过*FP获取寄存器RXB0D0及其后面连续的寄存器里的值)
编译器是 XC8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uint8_t*)0xF66) = 0x55;
不用太在意warn警告

网友B:
指针(地址)和整数还是有区别的..

假设:
int *FP;
那么FP=0x0F66;就隐式的把一个整数转换成指针了,编译器不允许这么做,所以illegal conversion of integer to pointer. 。

你必须显式的进行强制转换
FP=(int*)0x0F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地址)和整数还是有区别的..

假设:

原来如此,谢谢啦:lol

网友C:
Microchip:
TEL:13148736025
QQ:3599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