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_UART驱动程序头文件

楼主(2015-08-28):
/*****************************************************************
**MSP430串口UART头文件
*****************************************************************/
#define TXRX_FIFO 1
#define AddressUse 1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
*名    称:UARTSet()
*功    能:UART串口设置
*入口参数:baud:波特率 1200 2400 4800 9600(默认) 19200 38400 57600
*          data:数据位,88位,77位,默认8
*          jiouwei:奇偶位,'n':无(默认),'o':奇校验,'e':偶校验
*          stop:停止位,2:2位停止位,其他均为默认的1
*出口参数:无
*使用范例:UARTSet(9600,8,'n',1)
*****************************************************************/
void UART_Set(uint baud,uchar data,char jiouwei,uchar stop)
{
  U0BR1 = 0;
  if(baud<=9600) U0TCTL |= SSEL0; //ACLK
  else U0TCTL |= SSEL1;           //SMCLK
  switch(baud)
  { case 1200:U0BR0  = 0X1B;
              U0MCTL = 0X6B; break;
    case 2400:U0BR0  = 0X0D;
              U0MCTL = 0X6B; break;
    case 4800:U0BR0  = 0X0D;
              U0MCTL = 0X6B; break;
    case 9600:U0BR0  = 0X03;
              U0MCTL = 0X4A; break;
    case 19200:U0BR0  = 0X36;
               U0MCTL = 0X6B; break;
    case 38400:U0BR0  = 0X1B;
               U0MCTL = 0X88; break;
    case 57600:U0BR0  = 0X12;
               U0MCTL = 0X88; break;
    default:U0BR0  = 0X03; //默认9600波特率
            U0MCTL = 0X4A;
  }
  if(data==8)U0CTL = CHAR;
  else if(data==7)U0CTL = ~CHAR;
  else U0CTL = CHAR; //默认8位数据位
  switch(jiouwei)
  {
    case 'n':break; //无校验
    case 'o':U0CTL |= PENA; break;//奇校验
    case 'e':U0CTL |= PENA +PEV;  //偶校验
             break;
    default:break; //默认无校验
  }
  if(stop==2) U0CTL |= SPB;//两位停止位,默认为1位停止位
}
/***********************************************************
*名    称:UART_Init()
*功    能:初始化串口UART0,设置引脚
***********************************************************/
void UART_Init()
{
  P2SEL |= BIT4 + BIT5; //P2.4:TXD0,P2.5:RXD0
  P2DIR &= ~BIT5;
  ME1 |= UTXE0 + URXE0; //开启UART0收发模块
}
/***********************************************************
*名    称:UART0SendChar()
*功    能:从串口UART0发送一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ch:待发送的一个字节数据(范围0~255
*出口参数:无
*说    明:发送过程中阻塞CPU运行
***********************************************************/
void UART0_SendChar(uchar ch)
{
  TXBUF0 = ch;
  while((IFG1 & UTXIFG0)==0);//等待发完该字节
  IFG1 &= ~UTXIFG0;
}
/***********************************************************
*名    称:UART1SendChar()
*功    能:从串口UART1发送一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ch:待发送的一个字节数据(范围0~255
*出口参数:无
*说    明:发送过程中阻塞CPU运行
***********************************************************/
void UART1_SendChar(uchar ch)
{
  TXBUF1 = ch;
  while((IFG2 & UTXIFG1)==0);//等待发完该字节
}
/***********************************************************
*名    称:UART0GetChar()
*功    能:从串口UART0接收一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收到的一字节数据
*使用范例:如果串口没有数据,会一直等待
***********************************************************/
uchar UART0_GetChar()
{
  while((IFG1 & URXIFG0)==0);//等待接收一个字节
  IFG1 &= ~URXIFG0;
  return (RXBUF0);           //返回接收到的一字节数据
}
/***********************************************************
*名    称:UART1GetChar()
*功    能:从串口UART1接收一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收到的一字节数据
*使用范例:如果串口没有数据,会一直等待
***********************************************************/
uchar UART1_GetChar()
{
  while((IFG2 & URXIFG1)==0);//等待接收一个字节
  return (RXBUF1);           //返回接收到的一字节数据
}
/***********************************************************
*名    称:UART0GetChar()
*功    能:从串口UART0接收一字节数据,带有校验功能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收到的一字节数据,奇偶校验错误点亮P5.0LED
*          数据覆盖错误点亮P5.1LED
*          停止位错误点亮P5.2LED
*          数据中断错误点亮P5.3LED
*使用范例:如果串口没有数据,会一直等待
***********************************************************/
uchar UART0_GetCharBug()
{
  P5DIR =0xff;
  P5OUT =0xff;
  while((IFG1 & URXIFG0)==0);//等待接收一个字节
  if(U0RCTL | PE) P5OUT &= ~BIT0;
  if(U0RCTL | OE) P5OUT &= ~BIT1;
  if(U0RCTL | FE) P5OUT &= ~BIT2;
  if(U0RCTL | BRK)P5OUT &= ~BIT3;
  IFG1 &= ~URXIFG0;
  return (RXBUF0);           //返回接收到的一字节数据
}
/******************************************************
**由宏定义AddressUse控制此段代码的编译
**用于接收和发送一串数据,起始字节为本机地址,发送有空闲
******************************************************/
#if(AddressUse==1)
#define FrameLenth 8      //数据帧长度初始为8个字节
#define LocalAddr 0x01    //本机地址
uchar RX_BUFF1[FrameLenth];//接收数组
//UART0  接收一帧数据,本机的地址作为识别
/***********************************************************
*名    称:UART0_GetFrame()
*功    能:从串口发接收一帧数据,首字节是地址
*入口参数:Addr:本机地址
*          Lenth:数据帧的长度
*出口参数:无
*说    明:接收过程中会阻塞CPU
***********************************************************/
void UART0_GetFrame(uchar Addr,uint Length)
{
  uint RcvCnt;
  while(1)
  {
    U0RCTL |= URXWIE;
    while((IFG1 & URXIFG0)==0);
    IFG1 &= ~URXIFG0;
  CHK_ADDR:
    if(U0RXBUF == LocalAddr)
    {
      U0RCTL &= ~URXWIE;
      RX_BUFF1[0]=U0RXBUF;
      RcvCnt =1;
      break;
    }
  }
  while(RcvCnt<Length)
  {
    while((IFG1 & URXIFG0)==0);
    IFG1 &= ~URXIFG0;
    if(U0RCTL & RXWAKE)
    { goto CHK_ADDR;
    }
    RX_BUFF1[RcvCnt]=U0RXBUF;
    RcvCnt++;
  }
}
/***********************************************************
*名    称:UART0_SendFrame()
*功    能:从串口发送一帧数据,首字节前使线路空闲11bit时间
*入口参数:Ptr:待发数组的首地址
*          Lenth:数据帧的长度
*出口参数:无
*说    明:发送过程中会阻塞CPU
***********************************************************/
void UART0_SendFrame(uchar *Ptr,uint Lenth)
{ int i;
  U0TCTL |= TXWAKE; //产生一个线路空闲时间
  TXBUF0 =0;        //写入任意字节
  while((IFG1 & UTXIFG0)==0);//等待发完,实际上只是延时
  for(i=0;i<Lenth;i++)
  { TXBUF0 = Ptr;        //依次发送各字节数据
    while((IFG1 & UTXIFG0)==0);
    IFG1 &= ~UTXIFG0;
  }
}
#endif
/******************************************************
**由宏定义TXRX_FIFO控制此段代码的编译
**用于高效收发数据,收发均不阻塞CPU运行
******************************************************/
#if(TXRX_FIFO==1)
#define TXBUF_SIZE 32
uchar TX_BUFF[TXBUF_SIZE];
uint UART_OutLen=0;
uint TX_IndexR=0;
uint TX_IndexW=0;
#define RXBUF_SIZE 32
uchar RX_BUFF[RXBUF_SIZE];
uint UART_InpLen=0;
uint RX_IndexR=0;
uint RX_IndexW=0;
void UART0_EINT()
{
  IE1 |= URXIE0 +UTXIE0;
}
/***********************************************************
*名    称:UART0_SendByte()
*功    能:从串口UART0发送一字节数据,即向发送FIFO填入一字节
*入口参数:chr:待发的一个字节数据
*出口参数:返回1:发送成功
*          返回0:发送失败
*说    明:在发送过程中,不阻塞CPU的运行
***********************************************************/
uchar UART0_SendByte(uchar chr)
{
  if(UART_OutLen==TXBUF_SIZE)
  { return 0;
  }
  if(UART_OutLen==0)
  { IFG1 |= UTXIFG0;
  }
  _DINT();
  UART_OutLen++;
  TX_BUFF[TX_IndexW]=chr;
  if(++TX_IndexW >= TXBUF_SIZE)
  { TX_IndexW=0;
  }
  IE1 |= UTXIE0;
  _EINT();
  return 1;
}
/*****************************************************
*UART0发送中断服务程序
*****************************************************/
#pragma vector=U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TX(void)
{
  if(UART_OutLen>0)
  {
    UART_OutLen--;
    U0TXBUF=TX_BUFF[TX_IndexR];
    if(++TX_IndexR >= TXBUF_SIZE)
    { TX_IndexR=0;
    }
  }
  else IE1 &= ~UTXIE0;
}
/***********************************************************
*名    称:UART0_GetByte()
*功    能:从串口读取一字节数据(从接收FIFO中读出一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chr:读取数据所存放的地址指针
*出口参数:返回1:读取成功    返回0:读取失败
*说    明:读取过程中,不阻塞CPU的运行
***********************************************************/
uchar UART0_GetByte(uchar *chr)
{
  if(UART_InpLen==0) return 0;
  _DINT();
  UART_InpLen--;
  *chr=RX_BUFF[RX_IndexR];
  if(++RX_IndexR >= RXBUF_SIZE)
  { RX_IndexR=0;
  }
  _EINT();
  return 1;
}
//从接收FIFO中获取已接收的数据字节数
uint UART0_GetInpLen()
{
  return UART_InpLen;
}
//清除接收FIFO缓冲区
void UART0_ClrRxBuf()
{
  _DINT();
  UART_InpLen=0;
  RX_IndexR=0;
  RX_IndexW=0;
  _EINT();
}
/*****************************************************
*UART0接收中断服务程序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RX(void)
{
  UART_InpLen++;
  RX_BUFF[RX_IndexW]=U0RXBUF;
  if(++RX_IndexW >= RXBUF_SIZE)
  {
    RX_IndexW=0;
  }
}
#endif

网友A:
版主就是给力,收藏先

网友B:
这个在硬件设计的时候也需要下做下信号的匹配的。

网友B:
在接收中断中禁止总中断是为了排除其他中断信号的影响。

网友A:
中断响应后不是就自动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