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LM2576-5不能稳压

楼主(2015-08-28):
求助各位大神,有一块板子上的电路是LM2576-5的稳压电路,输入电压是30V,输出电压是5V,这块板子之前做过几批都没问题,但最近这批焊接回来测试发现LM2576这块电路出故障几率很大。LM2576的输出是给2个5V芯片供电,故障现象为一上电就有芯片会烧,测试150块板子有60几块烧的,测量烧坏的板子发现输出是30V,即输入等于输出了,芯片没有稳压在5V,导致5V芯片烧掉,之前都没出过问题,就这批出现问题,请问应该如何着手查呢。是不是LM2576的问题呢LM2576输出电流是在输出电流范围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假货特别多,运气好买到真的假货,运气差买到以次充好的劣等货必须花大把时间证明,甚至还是客户发现的 ...

说的是LM2576芯片的问题吗,那这批做的是不是都不能要啊

网友B:
估计是错把可调型的2576当成5v型的在用了,FB端反馈电阻为0,直接输出为30v.
你可测量一下问题芯片跟正常芯片的FB端对地电阻.
保险一点,在FB端加电阻,当它都是可调型的,即使弄错,最多电压低不工作,也不会烧板子.哈哈,上策是事先预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错把可调型的2576当成5v型的在用了,FB端反馈电阻为0,直接输出为30v.
你可测量一下问题芯片跟正常芯片 ...

谢谢T叔回复,我看了板子上的丝印型号都是LM2576-5 ,除非芯片丝印打错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回复,我看了板子上的丝印型号都是LM2576-5 ,除非芯片丝印打错标了? ...

一切皆有可能,测下好,坏芯片的FB脚对地阻值,用数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皆有可能,测下好,坏芯片的FB脚对地阻值,用数据说话.

取下两个有问题板子上的LM2576-5,测量3脚和4脚之间电阻分别为4.9K欧和4.6K欧,测量两个新的LM2576-5芯片3脚和4脚电阻为4.73K欧,这是不是说明LM2576没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取下两个有问题板子上的LM2576-5,测量3脚和4脚之间电阻分别为4.9K欧和4.6K欧,测量两个新的LM2576-5芯片3 ...

通电看输出几伏?
若都是5v,说明pcb有问题了,FB反馈端有开路

网友C:
芯片批次的问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看输出几伏?
若都是5v,说明pcb有问题了,FB反馈端有开路

重新测量一块坏的板子输出电压是28V,把两个芯片焊下,量输出电压也是29V,把2576焊下测量3,4脚电阻是3.9K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测量一块坏的板子输出电压是28V,把两个芯片焊下,量输出电压也是29V,把2576焊下测量3,4脚电阻是3.9K ...

那个3.9k不说明问题,因为如果是可调型的,下拉R1是开路的,R2为0,你量到的可能是内部比较器的输入电阻.

你把这个29v的芯片当成可调型的,接上采样电阻,看能否稳压到5v(按下图公式计算),以确诊是否为可调型的.

网友D:
运气差买到以次充好的劣等货必须花大把时间证明,甚至还是客户发现的。

网友E:
大部分山寨芯片实际耐压不到30V,开关管击穿直通了。

网友F:
改下电感和电容的参数看看;
电容选择高频的;

网友G:
最近我也是搞得头大。   首先这个二极管。要按照参数来。   其次是电感。   最好是额定电流可以支持1A以上的。 之前我做的时候用的带屏蔽的贴片电感。0.6A的,很快就先烧掉电感。然后整机不稳定。再烧二极管。最后芯片发热。电压带载下就变成1.9V。
依次换了大电感,然后换了原先的4148二极管。问题解决了。

昨天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当个参考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近我也是搞得头大。   首先这个二极管。要按照参数来。   其次是电感。   最好是额定电流可以支持1A以上 ...

你这主要是二极管的问题吧,4148才能过多大电流,续流能力不够

网友I:
你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震荡,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买到的是假货

网友J:
电路太过简单了,怎么回路保护,输出限流都没做,是否沒看清楚lm2576的基本电路,上一批如是这样,没问题?不可能吗?不如直接用780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路太过简单了,怎么回路保护,输出限流都没做,是否沒看清楚lm2576的基本电路,上一批如是这样,没问题? ...

DC-DC比LDO效率高啊,接目前负载电路2576基本没热量

网友J:
引用 楼主:
DC-DC比LDO效率高啊,接目前负载电路2576基本没热量

当然有效点,我也是用dc-dc的,但发热还是有的,电感热量看你使用的方式,如输出电流不稳定或再要分压使用78xx,那发热是比较大

网友K:
芯片有可能买到劣质的。这种芯片原装的是5块多,1块多的是国产或山寨的。再查一下反馈线有开路不

网友L:
30V 转5V 同步DCDC大堆,换颗同步DCDC,也不用选二极管了

楼主:
换了另一个牌子的2576,没出现问题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最近我也是搞得头大。   首先这个二极管。要按照参数来。   其次是电感。   最好是额定电流可以支持1A以上 ...

这个地方用4148,建议别玩电子了。有参考电路和参考元件型号,还弄个4148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