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sh79f166a掉电瞬间将数据存储到类eeprom中,该怎么做

楼主(2015-08-28):
如题,掉电瞬间将数据存储到类eeprom中,用什么方法做最理想高效

网友A:
开启低电压检测与其中断,设置它的中断方式为:当电源电压低于低电压检测的设定值进入中断。在低电压检测中断里把数据写入eeprom里。要注意的是,要尽量减少你要写入的数据,因为有可能导致你的数据没办法完全写入。还有一点的是,eeprom指定的地址有数据时,我们必须要把地址的数据擦除后才能向重复的地址写数据。所以有一种办法就是,单片机上电初始化时,把上一次的数据从eeprom里读出,然后擦除扇区或整个eeprom。这样可以减少低电压中断里代码的运行时间,保障要写的数据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保存。以上是我在做一个简单项目所用到的,我用的是79f0819的芯片。

网友A:
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控制主板里有灯或其他功耗大的元器件,在低电压中断里可以先简化的处理。这样可以保证保存数据的可靠性。我写入的数据有15个字符数据。测试没问题。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按你的思路试一试

楼主:
@RS华,可否提供一个简单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