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I公司的PSPICE的仿真库

楼主(2015-08-28):
大牛们,
  想请问一下,TI公司有没有PSPICE的仿真库,我用的是10.5版本的,想下载个TI官网的比较全的元件库包。。。。不会要一个芯片对应一个型号的下把。
  感谢!

网友A:
会添加了,多谢!

网友A:
TI的仿真,最好还是用TINI-TI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的仿真,最好还是用TINI-TI好。

支持。ti的PSPICE库还是很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cn/adc/cn/docs/midlevel.tsp?contentId=31690
这个不是么

感谢大神,
  刚下载了,解开压缩文件,发现里面有很多小的压缩文件。是不是要一个个手动太添加到PSPICE库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
  刚下载了,解开压缩文件,发现里面有很多小的压缩文件。是不是要一个个手动太添加到PSPICE ...

应该是有个根目录,你解压到那里就可以了吧。没试过

网友C:
2楼所知的资源很好用,已验证过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5-09-27):
PSPICE的仿真库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