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模块与232通讯问题

楼主(2015-08-29):
各位好:
我买了一个扫码模块,是rs232串口格式的。然后自己有个串口转蓝牙的模块,ch-06。
我扫码模块直接与ch304串口转USB,我的串口助手能收到数据.
与USB转TTl模块也能正常收到数据。
但是,扫码模块接蓝牙ch-06模块,得到的数据是乱码(byte[]数据,转16进制)。
我测量了扫码模块的TXD 是 -7V 与 +7V电平。
请问,我如何才能将扫码模块得到的数据通过什么方式(max232么?)才能得到正常数据?
请教,谢谢~

网友A:
对的,要把扫码模块的串口信号转化为ttl信号

楼主:
但是~,
扫码模块的TXD,高低电平为+7V 与 -7V(示波器vmax 与 vmin)
扫码器的TXD接到max232的第14脚,然后转换出来max232的 第12脚,高低电平为+18V与-18V(示波器vmax 与 vmin)。
我的蓝牙模块是ch-06是3.3V的啊。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
扫码模块的TXD,高低电平为+7V 与 -7V(示波器vmax 与 vmin)
扫码器的TXD接到max232的第14脚,然后 ...

我能说你接错了么?:(
要接到12脚

楼主:
小白了~,感谢,我再去看看~谢版主扫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白了~,感谢,我再去看看~谢版主扫盲

:handshake加油,有问题多来论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