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NCP1014离线式13v电源

楼主(2015-08-29):
需要一个500mA,12v-15v的隔离电源,手头有几片NCP1014,还有几个小的铁硅铝的小磁环,就用小磁环绕了个变压器,用搭线方式焊接了一个电路,经调试,在240欧姆下可以达到13v左右的稳压,已经够用了,美中不足的是输出有微秒级的接近1v的毛刺。

网友A:
输出电容用的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B:
你这个吸收电路很简单啊!

楼主:
输出电容用的是什么类型的

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手头的普通电解电容。
输出电容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
一个很小的体会,磁环变压器的同名端很好找,同方向进去(或同方向出来)的是同名端

网友C:
电源地和信号地之间加个Y电容,如果没有也可以用个103或者104的小电容代替,注意耐压选择

楼主:
这个Y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抑制共模干扰的,开关电源都需要用到这个,除非你的电路不用做EMC且功能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