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红外编码问题

楼主(2015-08-29):
如题,之前一直做的是红外解码。。。突然要自己做红外编码发射我傻眼了。。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现在的思路是操作IO口来控制输出电平高低与做相应延时,控制红外发射管,将编码一位一位的写
但是总觉的这个思路好LOW啊。。。毕竟有32位啊。。。看着那么长的一串代码我哭了。。。
求指导红外编码的程序思路,常规的是怎么做的啊。。有没有好一点的编码方式。。。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在论坛里面找到了类似的思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5868636
感谢大家 我结贴了。

网友A:
红外发射,建议一个定时器去完成发射,代码量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发射,建议一个定时器去完成发射,代码量比较少

你的意思是PWM么?那如何区分0和1呢

网友:
红外解码确实有点坑的,不过目前这个越来越少了。

网友B:
红外这个东西,必须不能被阻隔才可以通信,现在都流行无线电通信了。首先我看好多的空调遥控器,已经客厅大灯的遥控器,都是无线电的。

网友C:
现在ARM都红外接口,不用程序干预了,找个开发板的资料看下;
照着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这个东西,必须不能被阻隔才可以通信,现在都流行无线电通信了。首先我看好多的空调遥控器,已经客厅大 ...

我知道啊。。。
问题是我没在做遥控器。。。
我只是做一个红外发射管发射出我要的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ARM都红外接口,不用程序干预了,找个开发板的资料看下;
照着改好了 ...

感谢游总~
不过考虑到成本 我选的很低端的MCU 所以编码还是得自己做。
不过ARM真是越来越NB了。 红外也集成进去了。。。我之前只听过wifi的。。。

网友D:
PWM输出38K载波,0、1需要自己控制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输出38K载波,0、1需要自己控制时间了

往常的红外编码是PWM做的么?
0 1自己控制的话是做的低电平有区别。。。
也就是说至少还是要做32次的程序写入。。最好在结束的时候还要关闭PWM。。
感觉更难控制和调试。。

网友E:
进来看看,对这块也不是很懂,感觉红外发射管发射编码需要进行很多程序的读写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
问题是我没在做遥控器。。。
我只是做一个红外发射管发射出我要的编码。。。 ...

噢,楼主多看点人家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楼主多看点人家的例程。

大哥。。。有例程我就不纠结了好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有例程我就不纠结了好么

话说不会是8脚的单片机吧比如tiny13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不会是8脚的单片机吧比如tiny13a

不是。。没那么的低端。。有两个定时器,串口什么的还是挺齐全的话说大哥你是有例程么 求分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没那么的低端。。有两个定时器,串口什么的还是挺齐全的话说大哥你是有例程么 求分享
...

用51的例程来移植,百度上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51的例程来移植,百度上大把的

都是解码的啊。。。编码的木有看到啊

网友G:
解码与编码区别在哪?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是解码的啊。。。编码的木有看到啊

虽然我没有源码,但我有资料,看着时序图写程序。

网友H:
大神 好牛啊!

网友I:
就该是38K载波,比如要发高电平时就打开PWM30%~50%占空比,30%省电,角度距离可以实测30和50的差别。
____||||____||||
/*0    1    0    1*/
做过解码的,应该很容易接受,按协议发,时间控制用定时器就行了。。
最后,其实我也没有做过。
;P;P;P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PWM么?那如何区分0和1呢

自己定义啊,
可以参考别人的红外编码吗!
用占空比、或者不同的序列什么的,
都可以定义0和1的,
脑子灵活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码与编码区别在哪?

。。。。好难解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定义啊,
可以参考别人的红外编码吗!
用占空比、或者不同的序列什么的,

没觉得这样写代码量会减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我没有源码,但我有资料,看着时序图写程序。

具体时序我比较清楚的
资料我也仔细读过了。。介绍了一些红外编码的片子,暂时我用不到,上面的程序也是解码的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我是一只小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该是38K载波,比如要发高电平时就打开PWM30%~50%占空比,30%省电,角度距离可以实测30和50的差别。
____| ...

亏我看得那么起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发射,建议一个定时器去完成发射,代码量比较少

请问常规是这样做的么?定时器做定时,编码一位一位的写。。。。
之前没接触过编码这一块所以很没经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常规是这样做的么?定时器做定时,编码一位一位的写。。。。
之前没接触过编码这一块所以很没经验 ...

想要稳定的话还是要一个载波发生电路

38k载波发射电路

38k载波发射电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觉得这样写代码量会减少啊。。。

代码量减少!!
原来是想不想写程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要稳定的话还是要一个载波发生电路

非常感谢,但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
我用的是st的低端MCU,外接外部晶振。。硬件已经做好了
软件也写好了,就是觉得写得比较LOW。。。
求的是软件编程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代码量减少!!
原来是想不想写程序了啊!

误会啊。。。
我是勤劳的小菜鸟。。。
想了解一下正规的红外编码思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误会啊。。。
我是勤劳的小菜鸟。。。
想了解一下正规的红外编码思路。。 ...

谁信呢

网友K:
怪不得我的帖子突然那么多人回复。。。。之前编码我用的是IO口模拟的,后来用的可调的pwm,但是出了点问题。正在解决。我在那个贴子里贴出来的代码最后发射的红外数据只有第一次是正确的。往后发送的引导码都是错的。但是数据对。正在查找原因。

网友L:
做发射的软件其实比接收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怪不得我的帖子突然那么多人回复。。。。之前编码我用的是IO口模拟的,后来用的可调的pwm,但是出了点问题 ...

了解~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发射的软件其实比接收更简单

恩 是的~我还是有点想法多,觉得模拟IO有点LOW~
所以尝试一下37楼提供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