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仿真时,选择的芯片型号和目标板实际的芯片不匹配

楼主(2015-08-29):
我使用的芯片型号是:MSP430f233.我在IAR里面时这样配置的

可是仿真的时候,却弹出如下窗口:

有木有大神遇见过这种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不是说跟F247不匹配,你的芯片不会是247吧:lol

网友B:
楼上说的是,你用的msp430到底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说跟F247不匹配,你的芯片不会是247吧

我的芯片确实是MSP430F233,不是f247.。  MSP430F233是我买的芯片,焊到板子上的。我买了一个开发板用的芯片是MSP430F149,用仿真器给开发板仿真时却没有这种情况,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好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你用的msp430到底什么型号的?

我确定我用的是MSP430F233T,,奇怪   真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确定我用的是MSP430F233T,,奇怪   真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你从什么渠道买的?

网友C:
编译的程序不一样。

网友C:
有的部分芯片可以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什么渠道买的?

我在淘宝上买的,就买了几片,不会芯片是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的程序不一样。

您的意思是说,我这样编译出来的程序是F247的  而不是我想要的F233对应的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部分芯片可以兼容。

您的意思是说,这样不会影响我对芯片的使用吗?就是说我可以忽视这个提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买的,就买了几片,不会芯片是假的吧?

有这种可能

网友D:
头文件怎么会是x23x呢,至少也应该是F23x的啊

网友E:
说你的芯片是f247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文件怎么会是x23x呢,至少也应该是F23x的啊

试了一下  不能是F23x,编译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你的芯片是f247呢

我的芯片确实是F233,不是F247

网友F:
版本低吗?

网友G:
楼主把芯片选型设成247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把芯片选型设成247的试试看

哈哈  我把芯片选型设置为247,一切OK,奇怪了,可是我的芯片明明是F233呀,不会是买到假货了吧,万恶的淘宝啊

网友G:
楼主做的什么项目,可不可以给我一个f247的最小系统原理图

网友:
八成是买到假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的什么项目,可不可以给我一个f247的最小系统原理图

F233 + CC1101 无线遥控手柄       我用的内部晶振    只需要把JTAG用到的端口线引出来就好,最小系统原理图,网上有很多,你参考一下吧,我就不误导你了,本身技术水平有限

网友E:
F247和F249区别在哪里

网友G:
我把芯片选型设置为247,一切OK,奇怪了,可是我的芯片明明是F233呀

看来真是假货了

网友H:
区别不大,部分引脚功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F247和F249区别在哪里

主要是ram和Flash大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