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正反馈的**

楼主(2015-08-29):
(无正文)

网友A:
我有个类是电路如自举电路,不明原理,请指教。

网友B:
正反馈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没注意罢了,比如classAB输出级就是。

楼主:
我有个类是电路如自举电路,不明原理

这个电路我仿真过,发现对增益有影响,但是确实能提高输入阻抗,你试着给信号源串联1M欧姆的电容,仿真一下试试,如果电容隔值,要加对地电阻,信号源内阻如果太大,对信号衰减较大,加了自举电路后,信号确实增大了好多。

楼主:
记得初学电路时,对自举电路总觉得是正反馈,可是当年从书中就没找到这样的理论依据

楼主:
还有早期收音机中的再生电路,也应该是正反馈电路吧

网友C:
至少有8成人士没进去“自举”里面从本质认识过它

业内每个术语一般限定适用范围都很窄,稍一偏离就出错。例如正负反馈,自举再生等,它们之间都是不一样的,都有明确界定

再生是一项正反馈技术,与振荡相比有AF<1关系
自举特指1>A~1电压跟随情况,由于电压增益小于1,称“正反馈”牵强。不为"正反馈"的第二到理由是:反馈信号并不与输入信号比例叠加!

然而,楼主电路与这些都没有关系,只不过是个移相电路

网友C:
楼主链接弹出APP下载,“跳过”后浏览。
8楼所言乃对“自举”及沙发下方小图而言

网友A:
回5楼。
我想搭建一个输出与输入不位移同相的带通滤波电路,所以就出现电路增益计算问题。

网友C:
11楼,不产生附加相移是不可能的,只是带内作了忽略而已

我的问题是不懂电路增益的计算。你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早期收音机中的再生电路,也应该是正反馈电路吧

哈哈!…魂牵梦绕呀!…

网友C:
记得好像还有这样一条类哲理言:负反馈无所不在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1ysc05vKSX1T3nOnSa_
正负反馈平衡式,恒流源

自举,强调的是 自,自举跟正反馈的分别,就是环路,自举只是 动态偏置,输出的复制物则有自已的管道,能跟输入端构成完整的讯号环路。

网友E:
首先。

谢谢大家!

沙发中的那个电路不是正反馈。

霍兰德电流元也不是正反馈。

都是负反馈。

沙发中的电路其实在进行补偿。

也就是说那个电容把高频信号的增益衰减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其次。

谢谢大家!

许老大在本大师的教导下。

确实在砖状成长。

都知道ClassAB是正反馈了。

相对于CLassA来说AB确实被Boosted了。

但这不是正反馈也不是自举。

自举不是正反馈。

自举的本质是boost。

再次感谢大家!

自举与反馈是矛盾吗?反馈多的是自控原理的定义,自举多的是电路电位的提升的概念。

网友C:
开学了,大shi来啦

那boost实质又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首先。

谢谢大家!

   反馈到-端的高频成分衰减是讲对了,因为是RC是低通形式,但是对低频衰减很少,说负反馈就没有说法力。
请注意,U-波与E波正交,分析时必须考虑两者的相位差造成的瞬时幅度差。
  "谢谢大家"不要用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讲自举,又回到先前HWM的替代原理,两节点同电位视同短路或开路。

那是"老抽定理"!不要糟蹋替代定理!

网友A:
  要定性正反馈或负反馈或自举总觉得难,问题在于+-端不同相。用开环放大形式的定量分析可能简单些,仅分析峰值和0值就更简单。设运放开环增益Ao=G,当频率fc的E峰值被分压1/G加到+端时,-端为0(由于E波与U-波正交),则被放大Ao=G倍,输出幅度还是E,经R/Xc分压为1/G反馈到-端时,+端为0,又放大Ao倍输出,如此反复。

网友G:
摘句楼主顶楼给的链接中的一句话:
R2引入负反馈则存在虚断和虚短,则由Un=Up

插一句,引入负反馈一定会使运放进入线性状态?假如电路中存在很强的正反馈,而负反馈很弱,还能确定一定存在“虚断和虚短”么?

个人看法还是要看电路参数,设计、调整周围元件参数,从而使正反相两个输入端近似相等,以使运放进入线性状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摘句楼主顶楼给的链接中的一句话:

插一句,引入负反馈一定会使运放进入线性状态?假如电路中存在很强的正 ...

同意,适度的引入是可以。

网友A:
   当调节两个输入端接近相等,电路进入线性,就不是原来的设计意图。

网友E:
如果C2足够大。

谢谢大家!

可以看作自举。

但目的仅仅就是提高输入电阻。

然而运放的输入电阻并不小。

所以如此自举并没有意义。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自举不是正反馈。

谢谢大家!

正反馈说的是闭环传递函数出现了右半平面极点而发散振荡。

只要收敛振荡就是负反馈。

也就是说负反馈可以使输出趋于稳定。

而如果负反馈的输出发散振荡了就算正反馈。

本不应该有正反馈一说。

只有负反馈的稳定与否的分别。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自举就是涡轮增压的理念。

谢谢大家!

也是巴特沃思滤波必须使用的技术。

也可以认为4个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的发射极并联大电容是自举。

无论是导向管还是涡轮增压抑或是巴特沃思滤波原理都是一样的。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E:
从电路的角度看。

谢谢大家!

自举就使某频率范围内定增益提升。

涡轮增压如果也能用电路说明也必然如此。

导向管也是自举。

但最后只能获得巴特沃思特性。

好的涡流增益其最终依然还是要巴特沃思特性的。

如果仅仅使用电容提高输入电阻或向1969那样地增大放大倍数。

那么这是自举的最简单应用。

自举的最后目的依然是要获得巴特沃思特性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大师来了,大家撤吧。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大shi令人眼前又是一亮:
boost、巴特沃思、涡轮增压、导向管,是不是也受过那弟子一拜?

我还以为那大shi真懂自举呢,
“目的仅仅就是提高输入电阻。
然而〈运放〉的输入电阻并不小。
所以如此自举并没有意义”——

自举,向来一贯的目标也不是管子或运放的输入阻抗,而在于它们的偏置电阻R1!

大shi,或其他什么人,用不着装修成一符客气样,把内容弄真实真诚真心真意真才真学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shi令人眼前又是一亮:
boost、巴特沃思、涡轮增压、导向管,是不是也受过那弟子一拜?

老刘阿!

谢谢大家!

师傅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本大师要不是因为有真才实学就不会如此真心耐心细致地对你们进行教导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仿真过,发现对增益有影响,但是确实能提高输入阻抗,你试着给信号源串联1M欧姆的电容,仿真一 ...

沙发的图,信号增大的原因,按R2与R3并联,导致放大倍数变大,也解释得通吧?

网友J(2019-01-20):
溜逛谷歌搜到的,维库的图,
貌似自举,实际上是正反馈,电容会反复充放电的。

对,这自举被LED钳住了,举不起来,Ec应以LED不亮为度,R串个二极管更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99D57pOkmRpAPC6SYfgxEdpF-QmWU7ToUxR8UltuRMsACeX82PnVZwmOM2ybZbEbzE3j ...

这里就存在一个正反馈,不然不能做成恒流源。把负载电压反馈到前端。

网友J:
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是 Ui ,反相输入端电位略低于 Ui ,
R1与R2 节点电位远低于 Ui ,这节点接到 C2 ,电位就接近 Ui ,Ui 经 R1 的流失大大减小,电路在动态平衡时,C2 左端的电位是不会超过 Ui 的。

网友K:
这反馈是?

明显是正反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反馈是?

功率通道只有一条,但'这是级联电路,上下电阻属于不同的级,
PNP管虽是NPN管的地脚,但又是一个级,它的 Rc 是有效反馈源。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还有早期收音机中的再生电路,也应该是正反馈电路吧

负反馈不会增加BJT对ib的需求,但再生却可代替部分ib,但不允许代替整个ib。

楼主(2020-07-01):
好几年了,回头去看这些帖子,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L:
**看不到完全,没有电路图。谁能给个好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