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5-08-29):
Unknown Device
Silicon ID: 0x0BB11477
Cypress ID: 0xFFFF199E
Revision: UNASSIGNED

Target unacquired

下载程序,识别不了芯片。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用什么工具给什么器件下载程序

网友A:
给的这个没有办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工具给什么器件下载程序

谢谢,已经找到原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的这个没有办法理解

您好,用PSOC4搜索不到蓝牙,但是同一个程序更换开发板后蓝牙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您知道是为什么吗?这个片子蓝牙配置正确应该就可以被搜索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用PSOC4搜索不到蓝牙,但是同一个程序更换开发板后蓝牙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您知道是为什么吗?这个 ...

那就是板子有问题呗

网友C:
楼主@liuyuling8907 识别不到片子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搜索不到蓝牙,是板子硬件有问题,查看是否虚焊短路,同时晶振是否正常起振,蓝牙输出的信号通路是否正常。

网友D(2016-01-12):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找到原因了。非常感谢

请问你的cypress芯片下载 unassigned是什么原因。我的和你一样。

网友E(2016-08-05):
你找到原因了把原因说出来啊,否则你这帖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网络多出来的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