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5-08-29):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不像是恒流电路啊

网友B:
既然应该一样,那你就该计算阻值,从而让它们一样。

网友C:
是仿真还是实际电路,仿真对复合管有些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像是恒流电路啊

是网上的一个恒流电路,我仿真一下,看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仿真还是实际电路,仿真对复合管有些误差

这是proteus仿真的结果

网友C:
你把三极管删掉一个仿真试试。

网友D:
稳压还差不多,怎么会恒流?

网友C:
把复合三极管换成一个三极管仿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复合三极管换成一个三极管仿真就可以了。

把R2电阻去掉,仿真结果就是正确的,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还差不多,怎么会恒流?

这是一个恒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复合三极管换成一个三极管仿真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差了一点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恒流电路

负载电流从哪里取?是R还是从RL两端取?

网友E:
5V电压太低。改成10V就行了。
你可以算算,假如24ohm上电压是2.5V的话,RL就是约2V了。Q3的压降才0.5V,肯定不是线性放大状态

网友F:
输出动态范围太小。电源加多一点就可以了。3140非RRO OP,最低输出不可能是GND。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对,一是电源电压太低,二是3140的驱动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电流从哪里取?是R还是从RL两端取?

从RL取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电压太低。改成10V就行了。
你可以算算,假如24ohm上电压是2.5V的话,RL就是约2V了。Q3的压降才0.5V,肯 ...

对的,提高电源电压到10V,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对,一是电源电压太低,二是3140的驱动不够

对的,提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