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哪有链接下载“L3.0.35_1.1.0_121218_source.tar.gz"

楼主(2015-08-29):
我想 下载imx6旧一点的开发板”L3.0.35_1.1.0_121218_source.tar.gz“。
哪边有链接下载?

网友A:
这个真不好找了......连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这个都找不到了,幸好之前下载过......

楼主:
能够发我邮箱吗?1395158558@qq.com。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够发我邮箱吗?。谢谢!

楼主你好,L3.0.35_1.1.0_121218_source.tar.gz版本的BSP有些老了,官网上已经下载不到,不过L3.0.35_4.1.0 BSP官网上还是可以下载到的。http://www.freescale.com/product ... ab=Design_Tools_Tab

楼主:
还是中文说起来舒服点。
我是想做imx6的 快速启动。
根据网上的链接Linux Fast Boot on i.MX6 Sabresd Board,来做的。我的权限不够,不能发链接。
我是用的L3.0.35_4.1.0 BSP,但是我的启动时间要好几秒。而[Linux Fast Boot on i.MX6 Sabresd Board只要1.x秒就可以了。
我觉得肯定是我的配置或者是L3.0.35_4.1.0 BSP 和L3.0.35_1.1.0 BSP 有什么不同造成的。
所以想下载L3.0.35_1.1.0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中文说起来舒服点。
我是想做imx6的 快速启动。
根据网上的链接Linux Fast Boot on i.MX6 Sabresd Boar ...

哈哈,我在我们英文论坛上看到你发的帖子了,我也给你回复啦。:)
关于fastboot,L3.0.35_4.1.0 BSP这个版本的也是可以的。不过就是要修改一下内容。你这里时间有些区别,有可能是要关的东西你没有关掉的吧。
这两个版本BSP不同,我这里也不清楚,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L3.0.35_4.1.0 BSP这个啦。

楼主:
那在L3.0.35_4.1.0 BSP这个版本上如何做到快速启动呢?
对应的patch还有需要哪些修改呢?
谢谢!

楼主:
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在L3.0.35_4.1.0 BSP这个版本上如何做到快速启动呢?
对应的patch还有需要哪些修改呢?
谢谢! ...

楼主 你好,你这里使用L3.0.35_4.1.0 BSP也是可以的,不过你打我们官网上给的那个patch在编译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在哪里出错了,你修改一下就行。具体的你要自己编译看,是可以的。我们之前有客户试过,只是不知道他是改了哪里。关于L3.0.35_4.1.0 版本的patch目前也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