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家族新成员——ST Nucleo-F446RE开发板评测

楼主:
   很意外的这次拿到了ST的最新Nucleo-F446RE,上图先

    STM32 NUCLEO ST2014年最新发布的新系列开发平台,其具有易用性好、可扩展性佳的特点,并且同时支持Arduino接口和ST Morpho扩展接口。可以充分利用Arduino丰富的扩展资源来评估学习STM32,目前已经发布的系列有L053RF030RF072RF091RF103RF302RF303RF334RF401RF411R,可见其已经成为ST推广的一个重要平台。
NUCLEO平台的特点:
1、所有系列引脚基本相同,可自己更换主MCU芯片,来评估其它型号;
2、板载ST-LINK/V2-1调试器,方便在线调试,同时支持对外部微控制器调试,大大扩展了板子的利用率;
3、板载3LED:一个USB通讯LED、一个电源LED、一个用户LED;两个机械按键:一个复位、一个用户按键;
4、mini USB接口有3个不同功能:虚拟串口、容量存储、调试接口;
5、提供3种不同供电方式:mini USB接口供电、IO引脚用电、ArduinoUNO R3 Shield接口供电
6、支持多种设计工具:KeilIARembed等。
附两张NUCLEO示意图
整天框架图:

正面功能图:

背面功能图:

太抽象,那就来个实物展示:

    板载的主芯片——STM32F446,是ST 15年最新推出的,整合了增强的ARM® Cortex®-M4处理性能、256KB512KB片上闪存(均配备128KB RAM)、高能效存储扩展接口以及各种通信接口。拿到的Nucleo配备的是512-KB Flash128-KB SRAM
附F446格型号:
STM32F446利用ST的专有ARTAccelerator™、智能架构、先进的Flash技术及其嵌入式ARM Cortex-M4内核,实现了225 DMIPS608 CoreMark® 的领先性能(180MHz频率下从嵌入式Flash执行)。通过多个接口进行高效并发通信,使工业、科技、医疗以及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IoT)应用更加智能并具有更多交互,同时先进的处理技术和动态电压调节、广泛的时钟门控以及灵活的睡眠模式实现了有效的节能。

性能:在180 MHz频率下,从Flash执行时,STM32F446能够提供225     DMIPS/608 CoreMark性能,并且利用意法半导体的ART加速器实现了FLASH零等待状态。 DSP指令和浮点运算单元扩大了产品的应用范围。
功效:该系列产品采用意法半导体90 nm工艺和ART加速器,具有动态功耗调整功能,能够在运行模式下和从Flash存储器执行时实现低至200     µA/MHz的电流消耗(@ 180MHz)。 停机模式下,功耗为50µA(典型值)。
集成
1、2个专用音频PLLSPDIF输入,3路半双工I²S2路串行音频接口(SAI),支持全双工I²S和时分复用(TDM)模式;
2多达20个通信接口(包括4USART2个速度达11.25 Mbit/sUART4个速度达45 Mbit/sSPI3个具有新型可选数字滤波器功能的I²C2CANSDIOHDMI CEC以及摄像头接口);
3两个12DAC、三个速度为2 MSPS7.2 MSPS(交错模式)的12ADC定时器多达17个:频率高达180 MHz1632位定时器;
4使用灵活的90 MHz存储控制器可以轻松扩展存储范围,带有一个32位的并行接口,能支持Compact ;     FlashSRAMPSRAMNOR NAND以及SDRAM存储器;
5由于90MHz Dual quadSPI接口支持内存映射模式,可进行经济实惠的NOR闪存扩展;

STM32F446是一款性能强大的MCU,具体的各个性能参数见附件;

接下来,简单试用一下Nucleo-F446RE

楼主(2015-08-29):
用一根USB线连接电脑,可以看到板子开始调试的led闪了一会后,就稳定在红色,之后led2开始闪烁,如果按用户按键,闪烁的频率就会改变,这是NUCEO的通用例程。

因为之前电脑已经安装过stlink驱动,所以电脑很快就识别出硬件了
(一个调试接口,一个虚拟串口)

如果之前没有安装,需要自行下载驱动,下载地址:STLINK驱动链接已经更正,抱歉

打开ST-LINK Utility,可以看到NUCLEO和电脑通信正常

并且,打开我的电脑,会发现多出了一个可移动盘符

这是NECLEO系列的特点,支持mbed开发,使用起来也很方便,直接打开盘符,里面就是链接

打开网页文件,直接跳转到ARM mbed官网,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开发。

关于mbed开发,有兴趣的可以参考论坛版主:dirtwillfly的一个测评:[STM32F0] Nucleo-F070RB评测
讲解的很详细,不过对于开发,我还是更倾向于IAR或keil。
不过今天我将用STM32CubeMX来给NUCLEO烧写一个程序,STM32CubeMX是ST推出不久的开发工具,很容易上手。
打开STM32CubeMX,选择好正确型号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F446的资源相当多,功能很强大,相比之前的F072,可配置资源多的多。

时钟配置界面,F4系列和F0系列差别很大
(F446)
(F072)
可以看到F072的可配置项不多,F446的就比较多了。

配置完之后,就可以生成工程了

提示缺少库文件,因为之前没有接触到F4系列,所以没有库文件,可以在线下载,不过这样比较慢,所以选择去官网直接下载离线包,比较快:STM32CubeF4

生成工程后,就可以打开工程了,我生成的是keil 5工程,所以用keil 5打开

添加用户代码,因为只是想要led2亮,所以只需要一句代码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编译,同样没有库文件,更新库文件后通过(软件耽搁了很长时间)

设置调试工具STLINK,下载,运行

由于上面设置了复位重启,所以led2直接亮了

led2工程:

网友A:
羡慕啊 我也好想一不小心能来一块。。。

楼主:
:o:o:o,估计每次还没量产,你们这些大客户就拿到了;P

网友B:
mbed 真历害,各种配置可以图形化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每次还没量产,你们这些大客户就拿到了

我又不是大客户,呵呵;

网友D:
学习!体积小,功能强!

网友E:
楼主怎么搞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mbed 真历害,各种配置可以图形化操作.

其实就是图形库与代码的映射!
要是FPGA也能这么玩,那就爽了!

网友G:
挺不错的,羡慕,只能看看了~

网友H:
不错的板子,不知道st-link v2.1是不是cmsis-dap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的板子,不知道st-link v2.1是不是cmsis-dap

这个还真不知道

楼主:
论坛发过来的啊:D: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又不是大客户,呵呵;

网友I:
刚刚申请了下,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啊,好想升级F4

网友J:
在哪申请啊,也想申请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哪申请啊,也想申请一块

帖子置顶处有啊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谢谢楼主谢谢楼主

好大的百度:funk:

网友L:
介绍的很详细,等板子到了就搞起

网友M:
提供3种不同供电方式:mini USB接口供电、IO引脚用电、ArduinoUNO R3 Shield接口供电

网友M:
羡慕啊 我也好想一不小心能来一块

网友N(2015-10-21):
引用 网友F:
其实就是图形库与代码的映射!
要是FPGA也能这么玩,那就爽了!

Fpga不早都实现了图形编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N:
Fpga不早都实现了图形编程

好久不玩FPGA了,都没用过图形变成

网友O:
在180 MHz频率下,从Flash执行时,STM32F446能够提供225     DMIPS/608 CoreMark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N:
Fpga不早都实现了图形编程

FPGA那才是图形编程语言,这个只是图形配置寄存器罢了:D:D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久不玩FPGA了,都没用过图形变成

FPGA比这个直接,图形

网友P:
这个板子很闪亮

网友N:
我已经在stm32cubemx上面添加了f4的1.9.0版本库了 ,为什么选择芯片的时候还是没有stm32f446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已经在stm32cubemx上面添加了f4的1.9.0版本库了 ,为什么选择芯片的时候还是没有stm32f446 ...

你是不是导入错误啊,我1.7的库都有,你能看到其他F4不?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导入错误啊,我1.7的库都有,你能看到其他F4不?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从官网直接下载的cubemx,网页上显示是4.11版本,下载安装后是4.3的版本。所以我后来从百度上搜了个高版本的再导入f4的库就能找到446了

网友Q:
楼主可以帮我解答下CN4那个SWD调试口,第一脚为什么不设计成3V3吗?如果设计成3V3我就可以直接6PIN排线调试其他板子了不需要另外接电源了,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可以帮我解答下CN4那个SWD调试口,第一脚为什么不设计成3V3吗?如果设计成3V3我就可以直接6PIN排线调试 ...

一般都不会用仿真器去供电好不,我觉得你这想法一点都不好,再说三根线就够了,要那么多线干嘛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一般都不会用仿真器去供电好不,我觉得你这想法一点都不好,再说三根线就够了,要那么多线干嘛[em:yct01: ...

比如我做了一个最小系统,没做仿真器,我想用nucleo板载stlink,如果第一针是3V3,那我直接6PIN排线过来就行了,最小系统无需电源

网友R:
这么强大的芯片,竟然没有 网络接口?  不过用USB接个WIFI模块也足够了。现在谁还用RJ45接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么强大的芯片,竟然没有 网络接口?  不过用USB接个WIFI模块也足够了。现在谁还用RJ45接网线。 ...

估计侧重点不同吧,昨天试了下usb的网口,结果电脑死活打不上驱动:L:L:L

网友S(2018-08-22):
楼主,我的F446re的板子插上电没有端口,这是怎么回事?请问这个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