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有没有I.MX6电容触摸屏的方案

楼主(2015-08-29):
如题,SABRE板上是四线电阻屏,芯片为MAX11801,这个芯片在官网上以及不推荐了
请大家推荐一个电容屏的方案

网友A:
使用I2C接口,几乎所有的电容屏都支持。自己不会调试的话,和厂家要驱动程式,直接加到核心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I2C接口,几乎所有的电容屏都支持。自己不会调试的话,和厂家要驱动程式,直接加到核心中即可。 ...

谢谢

网友B:
用什么厂家的屏幕,厂家会提供驱动的

网友C:
国内用ft的片子的不少,你可以查查......

网友D:
电阻屏还在用吗,不是说没有电容屏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阻屏还在用吗,不是说没有电容屏好用?

各有各的优缺点......各有各的市场......

网友D:
嗯,说的也是 ,成本问题会让一些产品继续使用

网友E:
选常用的,程序也容易写

网友F:
有推荐的电阻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推荐的电阻屏吗?

发现电容屏也有低温工业级的,我打算用电容屏加USB控制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