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用SD卡给i.MX 6Dual/6Quad SABRE-AI board烧写系统步骤

楼主(2015-08-29):
准备给飞思卡尔i.MX 6Dual/6Quad SABRE-AI board这个开发板烧写Linux系统。
我现在只想用SD卡烧写,我在虚拟机上根据官网给的参考文档已经安装编译好LTIB。
现在下一步该干什么(说的具体点,新手,见谅)?那些什么U-boot,kernel image,rootfs都该怎么办??

网友A:
没有在i.mx6上烧写过Linux系统,帮顶

网友B:
楼主你好,images已经编译好的话,下一步就要将你编译好的images烧写到你的SD卡上,你可以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mfgtool来烧写,将U-boot,kernel image,rootfs都写到SD卡上,然后从SD卡启动你板子。

网友B:
如果你这里使用的是L3.0.35_4.1.0_130816版本的BSP话,建议你参考文档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来操作。

网友B: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C:
官网有文档详细说明怎么去制作启动SD卡......
如果要通过SD卡烧写到emmc的话你得研究研究了,通过SD卡启动后,再去格式化emmc,按照烧写SD卡的方法,再去烧写emmc......之前在别的平台上这么搞过......

网友D:
修改linux代码,是不是都不能破坏yocto的layer,必须自己以后打p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按照文档步骤我做到了3.3。第三章其他步骤,看了一下,感觉不用做,我需要做吗?
还有,我使用SD卡启动,下一步是不直接按第8章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文档步骤我做到了3.3。第三章其他步骤,看了一下,感觉不用做,我需要做吗?
还有,我使用SD卡启动, ...

楼主, 你编译完成以后,可以进行Chapter 6
Downloading Images by Using MFGTool 使用mfgtool将images下载到SD,然后执行Chapter 9
Running the Image on the Targ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编译完成以后,可以进行Chapter 6
Downloading Images by Using MFGTool 使用mfgtool将images下 ...

1.那我第三章就做到3.3就可以了吧?
2.第六章下载的Images是什么啊?是Kernel Image还是什么啊,我不太明白,请解释一下??
3.Chapter 6和Chapter 8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啊?我下一步执行Chapter 8,然后再执行Chapter 9,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