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使用14500锂电池驱动电机

楼主(2015-08-29):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2个370电机,就说12V370W直流电机2台同时接14.5Ah锂电(3.7Vx3)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2个370电机,就说12V370W直流电机2台同时接14.5Ah锂电(3.7Vx3)行不行

370W?

网友A:
引用 楼主:
370W?

咱是提醒你:要给出带有单位的参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是提醒你:要给出带有单位的参数值

哦哦好的,谢谢提醒。应该说壳体长度37mm电机

网友A:
应给全有价值的参数信息供人准确判断

网友B:
电机或电池有坏的吧?14500锂电池推动370小电机应该一点压力都没有的。。。。
或者电池已经没有电了?

网友B:
怀疑是电池没有电了。
先给它充电,然后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或电池有坏的吧?14500锂电池推动370小电机应该一点压力都没有的。。。。
或者电池已经没有电了? ...

三个电池都是3.7V,推动一个电机是可以的,但两个一起推就仅在接通时电机动了一下,然后用表测电源电压只剩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电池没有电了。
先给它充电,然后再试

刚才试了试竟然又可以了。。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C:
电量要足。电池有没有带保护板,如果有看保护过流值,370马达同时启两只电流会不会超。
用于模型可以选用模型专用的高倍率放电电池。

网友D:
检查电池,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检查电池,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电池电机都没有问题,是LZ不知道电池,又不知道电机,还不知道控制系统。

网友F:
如果电池空载电压实测为3.7V左右,那么基本上就是没多少电了。充满电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量要足。电池有没有带保护板,如果有看保护过流值,370马达同时启两只电流会不会超。
用于模型可以选用模 ...

一开始试的时候电路设定为一接通电源则两个电机马上全速运行,估计是这时候电流过大,因为当修改程序变成接通后电机低速运行时,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电机都没有问题,是LZ不知道电池,又不知道电机,还不知道控制系统。 ...

好了好了,我确实学艺不精,应该是一开始接通时电流过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