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讯时的电平高低

楼主(2015-08-29):
按理说,RS232的电平不同于TTL电平的,可是,假如是RS232的 电平是 逻辑1(MARK)=-3V~-15V  逻辑0(SPACE)=+3~+15V,那么这个那么高的正负电压哪来的了?整个正负范围内的电平和电源VCC有关么?

网友A:
应该是TTL转232的芯片,自带升压电路和负压转换电路了吧。

网友B:
片载电荷泵具有升压、电压极性反转能力,能够产生+10V和-10V电压V+、V-。这是从max232芯片手册上找到了,你懂了吧

网友C:
为什么产生的这个电平是浮动的呢?和电源VCC有关么?

网友D:
切记,一定不要接错。232电平和MCU引脚连接,会损坏IO的。

网友E:
  在TXD和RXD数据线上:

  (1)逻辑1为-3~-15V的电压

  (2)逻辑0为3~15V的电压

  在RTS、CTS、DSR、DTR和DCD等控制线上:

  (1)信号有效(ON状态)为3~15V的电压

  (2)信号无效(OFF状态)为-3~-15V的电压

楼主(2015-11-08):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TTL转232的芯片,自带升压电路和负压转换电路了吧。

我猜也是这样,想知道更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片载电荷泵具有升压、电压极性反转能力,能够产生+10V和-10V电压V+、V-。这是从max232芯片手册上找到了,你 ...

懂了,是电荷泵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TXD和RXD数据线上:

  (1)逻辑1为-3~-15V的电压

我也想知道,这个为什么是浮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知道,这个为什么是浮动的

由于外部电路等的影响,具体到每一个IO的电压是不一样的,我们把这个范围放的宽点,凡是这个范围内的电压都是一个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