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内部结构工作原理解析

楼主(2015-08-29):
晶闸管的阳极到阴极导通后经过的电流有几A到几十A都可以,但是其内部结构的两只三极管从阳极到阴极都需要通过三极管的b极,但是b极不是只能经过很小的电流吗?怎么能流过几十A的电流的?如下图所示,求解

网友A:
第一这是原理等效分析,没有独立2个3极管
第二没有“b极〈只能〉流过很小电流”之说
看过晶闸管物理结构剖面图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这是原理等效分析,没有独立2个3极管
第二没有“b极〈只能〉流过很小电流”之说
看过晶闸管物理结构剖 ...

嗯嗯,多谢了

网友B:
等效电路只是为了便于理解,实际结构可不是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