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动态扫描4位数码管

楼主(2015-08-29):
电路原理:

    由原理图可知道 MCU 的 SPI 接口控制 2 片 74HC595 带锁存的移位寄存器驱动共阴式的 LN3461BS 数码管,其中 U4 控制 8 位数据管的位选位,U6 控制 4 位数码管的段选位,也就是说只要给数码管的位选位输送低电平,给数码管的段选位输送高电平,即可点亮数码管。

在 74HC595 芯片中, 如果要将 8 位串行输入数据并行输出到 QA、 QB、 QC、 QD、 QE、
QF、QG、QH,则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首先必须保证在 SCK 引脚输入连续的时钟信号;
  在 SCK 引脚输入信号的上升沿, 在 SI 引脚输入的数据被送入 QA 的第 1 级移位寄
存器,QA 移位寄存器原有的值移入 QB 移位寄存器,QB 移位寄存器原有的值移
入 QC 移位寄存器,以此类推;
  在 RCK 引脚输入信号的上升沿,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被送入锁存器;
  若 OE 引脚输入低电平,则锁存器的值将在 QA~QH 引脚输出。

编程思路

(1) 发送 8 位“位选”数据,且被保存在 U6 的移位寄存器中;
(2) 紧接再发送“段选”数据时,刚才发送的“位选”数据将通过级联方式移位到 U4的移位寄存器中,后发送的“段选”数据则被保存在 U6 的移位寄存器;
(3) 当数据移位完成后, 在 RCK 产生一个上升沿将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移位到锁存器;
(4) 由于 OE 为低电平,锁存器的数据送到 U4、U6 的 QA~QH 数据引脚上。
其中 U4、U6 的 RCK 引脚连接到 i.MX283 处理器的 GPIO3.21 引脚。

硬件跳线接法

SPI_2 -> COM 全部接上。
P3.21 -> COM.

楼主:
程序代码
SPI 和 P.21 初始化
    int SPI1_Init( void )
    {
            unsigned long mode = 0;
            unsigned long speed = 10000;
            unsigned long bits = 8;

            int fd;
            DIR *dir;

            dir = opendir( GPIO_RCK_PATH );
            if( dir == NULL )
            {
                    fd = open( "/sys/class/gpio/export", O_WRONLY );
                    if( fd )
                    {
                            if( write( fd, "117", strlen( "117") ) == -1 )
                            {
                                    close( fd );
                                    printf( "GPIO 3.21 export fail" );
                                    return -1;
                            }
                    }
                    close( fd );
            }
            closedir( dir );

            fd = open( GPIO_RCK_PATH"/direction", O_WRONLY );
            write( fd, "out", strlen( "out" ) );
            close( fd );

            RCK_fd = open( GPIO_RCK_PATH"/value", O_RDWR );

            spi_fd = open( "/dev/spidev1.0", O_RDWR );
            if( spi_fd < 0 )
            {
                    printf( "can not open spi device\n" );
                    return -1;
            }

            if( ioctl( spi_fd, SPI_IOC_WR_MODE, &mode ) == -1 )
            {
                    printf( "can not set SPI mode\n" );
                    return -1;
            }

            if( ioctl( spi_fd, SPI_IOC_WR_BITS_PER_WORD, &bits ) )
            {
                    printf( "can not set bits per word\n" );
            }
            if( ioctl( spi_fd, SPI_IOC_WR_MAX_SPEED_HZ, &speed ) == -1 )
            {
                    printf( "can not set max speed HZ\n" );
                    return -1;
            }

            return 0;

    }

楼主:
大循环中 动态扫描4位数码管,每隔 0.5 s 向左移动一个字符。 实现滚动显示 "HELLO.    **"
    unsigned char led_table[] =
            { 0x89, 0x86, 0xc7, 0xc7, 0x40, 0xFF, 0xFF, 0x86, 0xc7, 0x86, 0xc6, 0x8E, 0x88, 0xc8, 0x92, 0xFF, 0xFF, 0xFF };
    int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LedValueIndex = 0;
            unsigned char LedDig = 0;
            unsigned int Times = 0;
            unsigned char tx_buffer[2];

            struct spi_ioc_transfer tx[] =
            {
                    {
                            .tx_buf = ( unsigned long ) tx_buffer,
                            .rx_buf = 0,
                            .len = 2,
                            .delay_usecs = 0,
                            .speed_hz = 10000,
                            .bits_per_word = 8,
                    },
            };

            if( SPI1_Init() == -1 )
            {
                    return 0;
            }

            while( 1 )
            {

                    tx_buffer[0] = led_table[LedValueIndex + LedDig];
                    tx_buffer[1] = 1 << LedDig;
                    ioctl( spi_fd, SPI_IOC_MESSAGE(1), & tx );

                    write( RCK_fd, "0", 1 );
                    usleep( 100 );
                    write( RCK_fd, "1", 1 );

                    usleep( 1000 );

                    if( ++LedDig > 3 )
                            LedDig = 0;

                    if( ++Times > 500 )
                    {
                            Times = 0;
                            if( ++LedValueIndex > 14 )
                                    LedValueIndex = 0;
                    }

            }

            return 0;

    }

网友A:
由原理图可知道 MCU 的 SPI 接口控制 2 片 74HC595 带锁存的移位寄存器驱动共阴式的 LN3461BS 数码管,其中 U4 控制 8 位数据管的位选位,U6 控制 4 位数码管的段选位,也就是说只要给数码管的位选位输送低电平,给数码管的段选位输送高电平,即可点亮数码管。

网友:
数码管是应用基础,当年学这个时候,没有少下功夫

网友B:
建议使用MAX7219,可以控制8个数码管,爽的很。

网友C:
数码管如果直接控制最好要用三极管驱动,不然亮度不够的。

网友D:
动态扫描没有用驱动芯片做静态扫描的爽啊。手机拍照会闪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MAX7219,可以控制8个数码管,爽的很。

MAX7219确实很好用:lol

网友B:
自从用过了7219,我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网友F:
一个数码管需要一个三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