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顺序检测问题

楼主(2015-08-29):
按键顺序检测问题
单片机合泰BS83B08A-3
输入:key1,key2,key3 (为三个触控键)
输出:PA1,PA2
要求:
情况一:手从key1滑到key2滑动key3, 1到3滑动
PA1 模拟按键按下
_pa1=0;
DALAY(10);//主MCU检测用
_pal=1;

情况二:手从key3滑到key2滑动key1, 3到1滑动
PA2 模拟按键按下
_pa2=0;
DALAY(10);//主MCU检测用
_pa2=1;

有库函数GET_KEY_BITMAP();

key1=DATA_BUF[0] & 0x01;//按下为1,松开为0;
key2=DATA_BUF[0] & 0x02;//按下为1,松开为0;
key3=DATA_BUF[0] & 0x04;//按下为1,松开为0;

程序中如何检测  1到3滑动 和 3到1滑动     KEY1,KEY2,KEY3 按下间隔大于0.5秒,刚之前动作无效  需重新滑动

求解
具体思路也行

网友A:
读到按键被按下,要存储起来。直到检测到三个按键都被按下过,然后判断按键的循序。
其实这个直接用触摸按键更方便,可以参考msp430 launchpad的触摸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