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出所接电容和电阻大小的确定?

楼主(2015-08-29):
运放输出的是100Hz,12mv的方波,直流,可是会有过冲现象,通过接如图的电路来消除。

问题:

1、电阻和电容的大小选择不合适会形成积分电路,所以怎么权衡电阻和电容的值来保证消除过冲,又不会导致积分的发生?只能通过仿真么?
2、大概做了仿真,得到如图所示的电阻和电容的大小,电容容值太小,nF级别的,实际电路中,可能寄生电容都不止这么多。

但是如果提高了电容值,那电阻值也会相应地提高,输出阻抗太大,会导下一级的电路驱动会受到影响。怎么权衡这个矛盾?

谢谢!

网友A:
运放输入方波,输出产生过冲,从频率响应曲线上看,是某一段较高频率增益比较高所致。如果频率响应曲线平直,是不会产生过冲的。
这个RC,实际上是低通,即压低高频响应。因不知道你的放大电路哪一段增益过高,所以RC也只能由实验决定。通常RC数值不会很大,因产生过冲是在比较高的频率段增益高才发生过冲。
最好与电容再串联一支小电阻。

网友B:
正如沙发言,运放电路产生过冲不是必然产生,为何不把RC原理直接用到运放反馈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方波,输出产生过冲,从频率响应曲线上看,是某一段较高频率增益比较高所致。如果频率响应曲线平直 ...

谢谢!可是我的频率只有100hz,而且我的运放只是当做电压跟随器来使用,只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并没有增益。
你说的串联一支小电阻,是在电容的支路上么,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沙发言,运放电路产生过冲不是必然产生,为何不把RC原理直接用到运放反馈中去 ...

谢谢!可是我的运放只是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C:
1,你这个电路就是积分电路,多少都会有积分效应
2,寄生电容比nF级别小
对于过冲最好连接成阻容吸收方式,把你那个串联的电阻放到电容下边去,这样线路没有损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