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菜鸟头一次用ST的芯片,关于STM32F401CC有几个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2015-08-29):
1. 如果设置从内置RAM启动的话,BOOT管脚应该怎么接,直接下拉对地么?芯片SPEC里面我没找到具体配置
2. Vcap对地串4.7μ打开内部稳压器,具体是哪些管脚输出1.2呢?SPEC里面只说了internal digital voltage,不太明白

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用的是送的板子,还是自己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送的板子,还是自己做的啊

打算自己做,在对着SPEC画原理图

网友B:
BOOT0,做个跳线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0,做个跳线备用;

对哦,我之前想着给接死了,多谢

网友C:
Boot接地就可以了吧

网友D:
Boot0一般都是做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t接地就可以了吧

STM32F103是接地的,F4我没找到不过做个跳线都兼容上到时候可以试

网友A:
第一次我也是被跳线弄死了。

网友E:
Boot0一般都是做跳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