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极管b e之间接个电阻作用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29):
主要目的是抗干扰,避免误动作。

网友B:
分压、下拉。

网友C:
我觉得老爷子说的有理,相当于给了B一个0电位。

网友D:
平时给B一个0电位防止上电时三极管误导通,或者是和R54分压使输入信号超过1.4V三极管才导通.

网友E:
这叫“静态偏置”,当基极输入的控制电平为低或悬空时,可以强制晶体管截止,防止受扰误导通。

网友F:
三极管输入曲线决定的,小电压输入时输入阻抗很高,并电阻分流抗干扰,在开关状态应用必须这样

网友G:
防止受扰误导通 ,电阻分流抗干扰   这是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