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初始化中,为什么有的外设需要复位,有的不需要

楼主(2015-08-29):
(无正文)

网友A:
有的外设复位后是固定的电平,有的是不定的,前者不需要初始化,后者需要初始化。

网友B:
一般好点的程序,不管复位后如何,都会手动初始化一遍,确保处在固定的电平。

网友C:
数据手册中复位值为带*号的就是复位后值不定的,完全为随机。

网友D:
实际上大多数外设是有复位值的,不操作这个外设的话,默认即可。

网友E:
很简单,自己实践下。先不初始化,看看达到需求不,哪个不可以的话,就初始化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