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比DSP2812功耗更低芯片

楼主(2015-08-29):
小弟在小型四轴飞行器上装了一个自己设计的摄像头,主控板选择的是DSP2812,因为电池电量有限,2812的工作电流测得在200mA以上,现在想换一种方案来降低板子功耗,考虑过将芯片替换成 STM32F207或者407,但是又担心运算能力不够,各位大虾有没有更好的推荐,小弟在此拜谢!
主要用到4路PWM(用于驱动两个电机),4个编码器端口(用于电机光电编码器信号),4路AD,1个IIC等

网友A:
可以用 F28027,典型功耗 90ma,如果 IO 口有输出,要加电流,比 200 还是少了很多,程序移植也容易。F28027,有节电模式,我们做的程序,在开关电源应用上能到 70ma,在更简单的应用上能做到 60ma,最简单的应用也有 50ma,主频都是 60M。实测发现,同样的功能同样的芯片,加节电模式能省 30ma 左右,同样的功能 28035 比 28027,要多10~20ma,2812 的功耗不清楚。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C:
F28027 的运算能力也有限, 应该比不上 407 了, 我觉得你可以用 407 试试. 或者适当降低 2812 的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