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哪款芯片可替代DSP2812

楼主(2015-08-29):
小弟在小型四轴飞行器上装了一个自己设计的摄像头,主控板选择的是DSP2812,因为电池电量有限,2812的工作电流测得在200mA以上,现在想换一种方案来降低板子功耗,主要考虑过将芯片替换成 STM32F207或者407,但是又担心运算能力不够,各位大虾有没有更好的想法,小弟在此拜谢!
主要用到4路PWM(用于驱动两个电机),4个编码器端口(用于电机光电编码器信号),4路AD,1个IIC等

网友A:
407只有单精度浮点,功耗低些,如果要更低的,可以选L4系列的。
最近出的7系列具有双精度。

网友B:
用407基本够了;
外设没问题;

能否计算的过来你要自己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07基本够了;
外设没问题;

请问您在四轴飞行器云台电机驱动与控制中主要的控制芯片选的是哪款?感觉四轴飞行器这样的平台对低功耗要求高

网友C:
用407吧基本能满足要求

网友D:
用407就行吧,外设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