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概述

楼主(2015-08-29):
定制
        基于PSoC嵌入式系统的设计人员可以很灵活地选择所要连接的外设和控制器。因此,设计人员可以设计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外设,这个外设可以直接和总线连接。对于一些非标准的外设,设计人员很容易的使用PSoC内嵌的通用数字块(Universal Digital Block,UDB)阵列实现对非标准外设的定制。比如,设计人员很容易的在PSoC上设计出多个UART接口的嵌入式系统,而这些在传统的8051单片机和嵌入式系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PSoC平台中,向这样类似的配置是很容易实现的。

楼主:
降低元件成本
      由于基于PSoC平台的嵌入式系统的功能多样性,以前需要用很多元件才能实现的系统,现在可以使用一个PSoC芯片实现。比如,辅助I/O芯片或协处理器与现有的处理器之间的连接。减少在设计中所使用的元件的数量,不但可以降低元件的成本,而且可以大大缩小电路板的尺寸,
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
硬件加速
       选择PSoC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PSoC能在硬件和软件之间进行权衡,使嵌入式系统达到最大的效率和性能。比如,当算法是嵌入式系统软件性能的瓶颈时,一个使用定制的协处理器引擎能用来实现算法,这个协处理器通过专用的,低延迟的通道与嵌入式处理器连接。使用现代的
硬件设计工具,很容易的将软件瓶颈转向硬件处理。

网友A:
PSoC是一个MCU,但是是一个高度的硬件和软件可编程的MCU。在PSoC的平台上充满了设计的创意

网友B:
一个典型的嵌入式系统由下面三个主要模块构成:
处理器;
数字(外设和逻辑);
模拟(用于与传感器和控制器的物理接口);
       系统根据硬件接口要求,由三个模块连接构成硬件平台。然后,在这个硬件设计上,“构建”软件,来执行所要求的处理和控制功能。
        按照传统的设计方法,一旦定制的“软件”和“硬件”开始运行,对这个设计需要进行修改或更新时,就成为一件令设计者异常痛苦的事情。众所周知,这是一件耗钱和耗时的工作。

网友C:
现在用51内核的人相对要少了吧,M0的性价比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