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 CPU内核功能单元

楼主(2015-08-29):
PSoC3 8051 CPU核是高性能、运行速度经过优化的8位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它
100%兼容工业标准的8051 CPU。8051CPU外围包括:
内部数据RAM
外部数据空间
特殊功能寄存器(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SFR)
输入/输出(SFR-I/O)接口
CPU时钟分频器

楼主:


网友A:
8051CPU的特性主要包括:
采用流水线RISC结构,其执行速度比工业标准8051快十几倍;
与工业标准8051指令集100%兼容;
大多数指令使用1个或2个时钟周期执行;
256个字节的内部数据RAM;
使用双DPTR扩展标准8051结构;
24位外部数据空间,使能访问片上存储器和寄存器和片外存储器;
新的中断接口,使能直接中断向量。
新特殊功能寄存器使能:
快速访问PSoC3 I/O端口;
控制CPU时钟频率;

网友A:
任何一个中央处理单元CPU都包含有控制器和运算器两部分。

网友B:
控制器是CPU中最重要的功能部件之一。其作用是控制CPU内的各个组成部件协调的工作,保证CPU的正常运行。比如,控制器根据指令要求发出正确的控制信号,实现加法运算。

网友C:
程序计数器(Program Counter,PC)是CPU中最基本
的控制部分。PC总是指向下一条所要执行的指令的地址空
间。从指令执行的顺序可分成:顺序执行和非顺序执行。
顺序执行
      是指机器指令按其书写顺序执行,即PC+1->PC。
非顺序执行
      是指当程序的执行过程中遇到程序调用指令或跳转指令时,程序的执行顺序并不是按照PC+1->PC来执行程序,而是将跳转指
令或程序调用指令所指向的新指令所在的新目标地址赋给PC,  新地址->PC。

网友C:
指令通道包含取指单元、译码单元、执行指令单元。PSoC3指令通道采用了流水线结构。
       如图2.2所示,给出了实现3条指令执行的流水线结构原理。

网友D:
还是51的那个内核,那个非常忙的ACC

网友E:
学习了,内核是一个单片机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