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个离线式开关电源中Y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08-29):
这个Y电容会不会导致人触电?这个Y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是不是离线式(隔离式)AC-DC开关电源都要加这个Y电容?

楼主:
在电路中Y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电磁兼容方面要用的,接触皮肤还是有一点点麻麻感觉

网友B:
加了这个Y电容,用手摸次级,可能感觉不到麻,但是用身体其它地方碰到次级,会有电人的感觉。
隔离电源大部分都要加这个电容,但一些小功率电源,不加Y电容也能过EMC,那就不用加了

网友C:
Y电容在这里主要是消除共模干扰.按标准是不会被电.
当然我说的是按标准,也有很多地方不按标准的,那就是没接地线.肯定挨电.
不过这个电电不死人,只是有点刺痛,如果再大一点或一堆这样的设备并联了,会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