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AP计数脉冲不停止

楼主(2015-08-2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开启相关中断    如果在相应的时间内没有中断
可以将其频率值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开启相关中断    如果在相应的时间内没有中断
可以将其频率值清零 ...

再请问:“在相应的时间内没有中断",这个要怎么实现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问:“在相应的时间内没有中断",这个要怎么实现呢?谢谢。

不知道你用的是M法还是T法   还是M/T法测
你是通过两个边沿去捕获两次计时器的值
然后判断两次的值的大小     如果第二次大于第一次   则第二次减去第一次
如果第二次小于第一次  则做差后加FFFF  是不?
这样你可以开启中断    根据所要采集的频率范围   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动作
则可以将值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M法还是T法   还是M/T法测
你是通过两个边沿去捕获两次计时器的值
然后判断两次的值的 ...

谢谢你的帮忙,问题解决了哈,我用定时器,比较捕获的值,一定时间没变,就认为没有发脉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忙,问题解决了哈,我用定时器,比较捕获的值,一定时间没变,就认为没有发脉冲了 ...

好的    多多指点  多多分享

网友B:
整个延时啥的,直接吧这信号屏蔽掉的。

网友C:
我终于找到了

网友D(2015-09-28):
用定时器,比较捕获的值,一定时间没变,就认为没有发脉冲了,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