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牛人,关于信号调整的问题

楼主(2015-08-29):
如题:输入信号Vi的直流电平0.5V~1.5V,信号300mVp-p,频率0Hz~5kHz;

         要求输出Vout直流电平保持2.5V±0.3V,信号600mVp-p。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办不到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Vi电流电平无关了依题目,Vi经隔直后放大2倍,该放大器偏置2.5V,負反馈的接地电阻也有隔直。 ...

楼主要求的频率范围是“频率0Hz~5kHz”,即包括直流偏置电压在内。
你怎么能够隔直?

网友C:
对楼主的表述有个疑问:直流在0.5~1.5v变动,即交流分量的中轴随之起落,而幅度能保持在300m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目出得真好,信号300mVpp而频率0Hz。

所以这是楼主的表述问题。
不不是0Hz,那就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哪怕1Hz、0.1Hz、0.01Hz。可0Hz就办不到。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分析,我目前的的做法如下:
      用电容(10uF)隔直,然后通过运算放大器按电阻比值放大2倍进入负向端(-),运算放大器同向端(+)用电阻分压在2.5V中间电平。
      有如下问题:从仿真或实际测量来看,同样300mVp-p的信号,频率不同输出幅度不同,且输出信号幅度相差较大不满足设计要求,50Hz~5kHz基本可以保证输出幅度相同,但是低于50Hz,特别到10Hz以下,输出幅度仅100mVp-p了。

正在想办法中,有个想法是尽量不采用隔直电容,看能否引入反馈电路进行信号调整。。。期待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楼主的表述有个疑问:直流在0.5~1.5v变动,即交流分量的中轴随之起落,而幅度能保持在300mv? ...

谢谢你的回复,补充以下:本命题最核心的是直流电平在动(环境温度原因,所以变化不快,但无法避免),而输出要求直流电平在2.5V(±0.3V的冗余设计,也无法避免);

目前有两个想法:1)引入负反馈补偿电路;
                            2)加入负温电阻进行补偿。

低频容抗大,对输入信号的压降大,只能加大电容。

网友D:
50Hz~5kHz基本可以保证输出幅度相同,但是低于50Hz,特别到10Hz以下,输出幅度仅100mVp-p了。

其实这就是楼上那位说做不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补充以下:本命题最核心的是直流电平在动(环境温度原因,所以变化不快,但无法避免),而 ...

采用隔直方式,隔直电容需要很大,1Hz的情况下电容需要100uF,且用了后不知道为什么输出端总有个较大的周期信号在里面。

贴上一张电路图或波形图,别人可以准确了解你的意思。

网友E:
不知道分两路可以不,一路处理直流,另一路处理交流,最后叠加

网友F:
应分为两级,第一级将信号先放大2倍,第二级调整直流电平,此级电路不放大交流信号,取出直流电压通过AGC电路将直流电平稳定到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