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直流开关电源,变压器怎么整?

楼主(2015-08-29):
想做一款直流电源,48V转12V,5A,要求耐高温,请问变压器怎么搞?
市面上有现成的可以选用吗?
有的话请推移一款啊大神们!!
@maychang
@twy

网友A:
一般买不到现成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只能自己绕或者定制。

楼主:
辛苦老爷子了,谢谢! 要早点休息啊

楼主:
这意思是得要学学变压器设计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实际5A的输出,那我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留有余量?

网友B:
去淘宝,10元钱的东东,自已整意义不大.就算你弄到磁芯,再找合适线径的漆包线难度就大了,一点点商家也不会卖你.除非你有批量,倒是可以让厂家先打个样.哈哈
拜托,以后@时,不要动作太快,连名字也搞错,哈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2.UyKgzO&id=13295930030&ns=1&abbucket=16#detail

网友C:
目前为止,所有的开关电源都是“直流的”

网友D:
去定制吧,玩开关电源,掌握变压器设计能力是必须的。

网友E:
如果不是做产品,直接买个模块用吧

网友F:
同意楼上各位大大的意见,自己用买现成的吧,成本足够低。
如果要做产品要三思啊。。利润低。。市场难抢
如果要学习就多拆几个~你懂的~

网友G:
直接买个48V转12V的模块吧。

网友H:
玩开关电源的都买个电桥,自己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10元钱的东东,自已整意义不大.就算你弄到磁芯,再找合适线径的漆包线难度就大了,一点点商家也不会卖 ...

哈哈哈,我的错。。太着急了。买模块不行,是给别人做产品的,没说清楚,模块算下来成本确实低了,但是要求是耐高温的。这样子肯定没法拿出去见人。。。。

网友I:
如果是个人用直接淘宝买模块就行了。如果是开发产品的话,一般电路是不用变压器的,是用电感降压,可以参考汽车,摩托车里面电池转低压

网友J: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K:
我知道个DCDC降压的可以到5A/12V,凌特的你去网站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