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管理

楼主(2015-08-30):
时钟系统用于在PSoC系统内产生、分配和分布时钟。对于大多数的系统,不需要外部的晶体振荡器。内部主振荡器(Internal Main Oscillator,IMO)和相位锁相环(Phase Locked Loop,PLL)一起能产生最高66MHz时钟。额外的内部和外部时钟源允许每个设计优化精度、功耗和开销。所有的系统时钟源能在16位的时钟分频器和UDB内,产生其它的时钟频率满足用户应用需要,
比如:UART波特率生成器。

网友A:
时钟的生成和分配是通过PSoC Creator IDE图形化界面自动完成的。这是基于完整地系统要求,大大加速了设计的进程。PSoC Creator允许设计者用最小的输入建立时钟系统。设计者能指定期望的时钟频率和精度。

网友A:
指令指定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包含操作数的地址。寄存器R0和R1用来指定8位地址,数据指针寄存器(Data Pointer, DPTR)用来指定16位的地址。
         比如指令:
                          ANL A,@R1
        功能:以R1寄存器的内容60H为地址,将60H地址单元的内容与累加器A中的数相“与”,结果存放在A中。

网友A:
七个通用的时钟源:
3-62MHz IMO,3MHz的精度为±1%;
4-33MHz外部晶体振荡器(MHzECO);
时钟倍频器为USB模块提供了倍频时钟输出;
来自外部的I/O或者其它逻辑的DSI信号;
来自IMO,MHzECO,DSI的24-67MHz部分的PLL;
时钟倍频器;
1kHz,33kHz,100kHz的ILO用于看门狗定时器和休眠定时器;
32.768kHz外部晶体振荡器用于实时时钟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