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PU寻址模式

楼主(2015-08-30):
一条指令由两部分构成,即:操作码和操作数。操作码最终的操作对象是操作数,这些被操作的对象可以
放在CPU的内部寄存器,片内存储器或者片外存储器,也可能是一个常数。所以,CPU必须要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找到这些被操作的对象。
        操作对象包括:立即数、直接位地址、程序地址、直接数地址、间接地址、特殊的汇编器符号。这些操作
对象和寻址模式相关。

网友A:
CPU寻找操作对象位置的过程,称为“寻址”。把寻找操作对象的方法,称为“寻址模式”。
        PSoC3采用的是8051 CPU内核,所以其“寻址模式”和传统的8051单片机是一样的。

网友A:
操作数由一个直接8位地址域指定。当使用这种模式时,只能访问片内RAM和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比如指令:                        MOV A,3AH
功能:将片内RAM中3AH单元中的数据送给累加器A。

网友B:
51的操作方式

网友C:
还是汇编下才是最清楚的

网友D:
某些特定指令用来访问寄存器组中的R0-R7寄存器中的一个。由于这些指令不需要地址域,因此这些指令访问效率更高。
        比如指令:
                           INC R0
        功能:将寄存器R0的内容加1,再送回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