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管理

楼主(2015-08-30):
1.        3-62MHz IMO,3MHz的精度为±1%;
2.        4-33MHz外部晶体振荡器(MHzECO);
3.        时钟倍频器为USB模块提供了倍频时钟输出;
4.        来自外部的I/O或者其它逻辑的DSI信号;
5.        来自IMO,MHzECO,DSI的24-67MHz部分的PLL;
6.        时钟倍频器;
7.        1kHz,33kHz,100kHz的ILO用于看门狗定时器和休眠定时器;
8.        32.768kHz外部晶体振荡器用于实时时钟RTC;

楼主:
   2. IMO有一个USB模式,自动锁定到USB总线时钟,而
       不需要用于USB的外部的晶体振荡器;
   3.独立来源的分频器;
   4.8个16位的时钟分频器用于数字系统;
   5.4个16位时钟分频器用于模拟系统;
   6.专用的16位的分频器用于CPU总线和CPU时钟;
   7.PSoC Creator的自动时钟配置;

网友A:
时钟系统是一个单片机系统的核心

网友B:
比原厂的时钟系统要复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