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卡 要 点

楼主(2015-08-30):
SD卡有两个可选的通信协议: SD模式和SPI模式。为了电路的简化,选用SPI模式。

模式选择;SD卡默认为SD模式,要进入SPI模式时,要遵守如下操作。当SD卡接收RESTE命令(CMD0)
时,拉低CS即可。

命令CMD0就是0,CMD16就是16,其它以此类推。

SPI命令格式 如下,由6个字节构成,高位在前。

楼主:
SD卡要点说明.

网友A:
呵呵,上文件系统的话才有意思,否则的话,不太好用,那么大

网友B:
下载了,学习了,SD卡是一个好东西,容量又大,操作也不是太难

网友C:
SD卡默认为SD模式,要进入SPI模式时,要遵守如下操作。当SD卡接收RESTE命令(CMD0)时,拉低CS即可。
命令CMD0就是0,CMD16就是16,其它以此类推。

SPI命令格式 如下,由6个字节构成,高位在前。

网友C:
SPI 模式下Command从CMD0 到CMD63。Command Argument为附加命令,有些CMD命令有,有些无,CRC 为校验字节。

网友D:
要点就是要把文件系统弄懂,要不然用它来做一个普通存储器,也见得有多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