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计

楼主(2015-08-30):
说说你用过的加速度计

楼主:
姿态解算说明

姿态解算说明(Mini AHRS).pdf

网友A:
陀螺仪是测试角速度的传感器,也有人把角速度说成角速率,说的是一样的物理量。拿电
机做例子,当我们说一个电机10转每秒。一转是360度,那么它的主轴在一秒内转过3600
度。也就是说这个电机在转动时的角速度是3600dps.dps 就是dergee per second 度每秒
(或者写成 deg/s).
MPU6050 集成了三轴的陀螺仪.角速度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1000与±
2000°/sec (dps).当选择量程为±250dps的时候,将会得到分辩率为131LSB/(º/s).也就
是当载体在X+轴转动1dps时,ADC将输出131

网友B:
这个可用在检测物体的状态,姿态采集,不错

网友C:
这个东西,不是太准吧,高精度应该很贵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机械的结构,国外的东西真的很细

网友D:
让我想起了瑞士的手表,好精细的机械结构

网友E:
mpu-6050方案用的人应该不少吧

网友F:
楼上说的这个方案,我也用过,确实不少

网友G:
ADXL345~数字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H:
@gll123  头像好萌,ADXL345功耗很低吧,好东西。
PRoC BLE Remote cotrol 上用的是MPU6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