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敏电阻HR31应用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5-08-30):
    买了个湿敏电阻。型号HR31,后来查资料才知道,上面要求用1KZH的交流电,不能有直流分量,校准也要用交流电桥。
   那我们用单片机测试应该用什么测量电路,困惑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上查到的资料,有用电阻分压直接测的,能这样做吗,感觉有点违背了传感器的说明。还有种是用3个IO口,给HR31加正反方波,另一个IO口测量电容充满电的时间来计算。是否可行,这方波频率应该怎么计算。
   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指导下。

网友A:
方波的方法

楼主:
版主,能大致说下原理吗,网上看的只有图跟一个程序,没有看太懂。
另传感器资料上说不能有直流分量,会使传感器失效,发方波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1KHZ交流电,指的是纯的正弦波还是平均值为0的方波,方波MCU好搞,加一个隔直电容就可以。纯的正弦波用文氏或方波滤波,建议还是用文氏比较靠谱,1KHZ的方波滤出1KHZ的正弦波,对滤波器要求高,不然,对传感器精度有影响。如果采用DDS和PWM的方法,复杂度就为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HZ交流电,指的是纯的正弦波还是平均值为0的方波,方波MCU好搞,加一个隔直电容就可以。纯的正弦波用文氏 ...

谢谢了。资料上说的校准应该是,都是在偏置为0的正弦波下测量电阻,但目前仅查到一个应用实例,是发方波的,可能是我以前的理解有误区,打算用方波的试试看。方波经过湿敏电阻给电容充电,通过时间来估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