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连续给EEPRM写数据出问题了

楼主(2015-08-30):
(无正文)

楼主:
void IIC_Continus_Write(u8 WriteAddrs,u8 *Num,u16 NumToWrite)
{
IIC_Start();         //开始信号
IIC_Send_Byte(0xA0);         //写入器件地址+0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end_Byte(WriteAddrs);         //写入目标内存地址
IIC_Wait_Ack();
while(NumToWrite)         //开始写入
{
IIC_Send_Byte(*Num);
IIC_Wait_Ack();
++Num;
NumToWrite--;
}
IIC_Stop();         //结束IIC
}
void IIC_Continus_Read(u8 ReadAddrs,u8 *Array,u16 Len)
{
IIC_Start();         //开始信号
IIC_Send_Byte(0xA0);         //写入器件地址+0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end_Byte(ReadAddrs);         //写入要读取的内存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tart();         //重新发送开始信号
IIC_Send_Byte(0xA1);         //写入器件地址+1
IIC_Wait_Ack();
while(Len)
{
*Array=IIC_Read_Byte();
IIC_Ack();
++Array;
Len--;
}
IIC_Stop();
}

网友A:
好像连续写I2C的时候,两者之间需要一定的延时的。

网友B:
第二次写的时候,第一次还没写完,所以出问题了

网友C:
你不信看看时序图,肯定是有个间隔时间值的。

网友B:
需要等第一次的数据稳定了,才可以开第二次的。

楼主(2015-11-07):
引用 网友A:
好像连续写I2C的时候,两者之间需要一定的延时的。

加个延时搞定,果然还是延时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了,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