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D32105R例程---RTC实现万年历

楼主(2015-08-30):
最近学习GD32F105的板子,发现论坛例程不多,找了点例程分享

    GD32 105R_STAR的后备寄存器(10个16位的寄存器)可以用于在关闭VDD时,保存20个字节的用户应用数据。RTC和后备寄存器不会被系统或电源复位源复位;当从待机模式唤醒时,也不会被复位。
    楼主在本次试验中,采用的后备寄存器的BKP_DR1进行标志位的存储,供应用程序查询判断。如果标志位被更改,则进行RTC的初始化设置,否则跳过,代码如下:
/*****************************************************************************

*函数名称:void RtcInit(uint16 *time)

*函数功能: 按照默认值初始化实时时钟,秒值增加一次后产生中断.

*入口参数:time:初始化时间指针

*出口参数:

*日期:2015 4 6

*版本:V1.0

*作者:yrj

*****************************************************************************/

void RtcInit(uint16 *time)

{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0xAAAA) /*未设置过,开始初始化*/

   {

     RTC_Configuration();  /*初始化RTC*/

     RTC_Set(time);/*默认时间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0xAAAA );

   }

   else /*系统继续计时*/

   {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电复位*/

           {}

   else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管脚复位*/

           {}

     RCC_RTCCLKCmd(ENABLE);  //开启备份寄存器时钟

     RTC_WaitForSynchro();   //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 /*允许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

}

    根据当前的实际时钟,对RTC的初始化设置,并使其产生1秒的周期定时,RTC初始化代码如下:

/*

****************************************************************************

*函数名称:u8 RTC_Set(uint16 *tim )

*函数功能: 设置时钟,以1970年1月1日为基准//1970~2099年为合法年份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日期:2015 4 6

*版本:V1.0

*作者:yrj

****************************************************************************

*/

/*平年的月份日期表*/

const uint8 mon_table[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u8 RTC_Set(uint16 *tim )

{

uint16 syear=tim[0],smon=tim[1],sday=tim[2],hour=tim[3],min=tim[4],sec=tim[5];

u16 t;

u32 seccount=0;

if(syear<2000||syear>2099)return 1;/*syear范围1970-2099,此处设置范围为2000-2099 */

for(t=1970;t<syear;t++) /*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

   if(Is_Leap_Year(t))seccount+=31622400;/*闰年的秒钟数*/

   else seccount+=31536000;              /*平年的秒钟数*/

}

smon-=1;

for(t=0;t<smon;t++)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

     seccount+=(u32)mon_table[t]*86400;/*月份秒钟数相加*/

     if(Is_Leap_Year(syear)&&t==1) seccount+=86400;/*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

seccount+=(u32)(sday-1)*86400;/*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

seccount+=(u32)hour*3600;/*小时秒钟数*/

seccount+=(u32)min*60;   /*分钟秒钟数*/

seccount+=sec;/*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设置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后备寄存器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Counter(seccount); /*设置时钟*/

RTC_WaitForLastTask();

return 0;

}

    关于闰年平年的计算:

/*

****************************************************************************

*函数名称:u8 Is_Leap_Year(u16 year)

*函数功能: //判断是否是闰年函数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日期:2015 4 6

*版本:V1.0

*作者:yrj

****************************************************************************

*/

u8 Is_Leap_Year(u16 year)

{

  if(year%4==0) /*必须能被4整除*/

  {

   if(year%100==0)

   {

       if(year%400==0) {return 1;}/*如果以00结尾,还要能被400整除*/

       else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else{ return 0; }

}

    在RTC的秒中断服务函数中,对年月日时分秒进行提取,用于万年历的显示,另外还可以根据具体的实际项目需要,进行设计开发,如每天0时定时开启风机等。。。

/*

****************************************************************************

*函数名称:void RtcException(void)

*函数功能: RTC中断服务函数 在函数中刷新实时日期时间,并发送消息邮箱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日期:2015 4 6

*版本:V1.0

*作者:yrj

****************************************************************************

*/

void RtcException(void)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SET)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RTC_WaitForLastTask();

     /*读取当前时分秒*/

     RTC_Get();  /* 刷新当前时间 提取 年、月、日、时、分、秒*/

     if((0==timer.hour)&&(0==timer.min)&&(0==timer.sec))

     {

       //启动排风,或是设置闹钟。。。自由发挥喽

     }

   }

}

    在GD32 105R 的RTC中断中,对于RTC计数值中年月日时分秒的提取:

/*

****************************************************************************

*函数名称:u8 RTC_Get(void)

*函数功能: 得到当前的时间 ,RTC2Timer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日期:2015 4 6

*版本:V1.0

*作者:yrj

****************************************************************************

*/

u8 RTC_Get(void)

{

  static u16 daycnt=0;

  u32 timecount=0;

  u32 temp=0;

  u16 temp1=0;

  timecount=RTC_GetCounter();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天数(秒钟数对应的)*/

  if(daycnt!=temp)/*超过一天了*/

  {

     daycnt=temp;

     temp1=1970;  /*从1970年开始*/

     while(temp>=365)

     {

      if(Is_Leap_Year(temp1))/*是闰年*/

      {

       if(temp>=366)temp-=366;/*闰年的秒钟数*/

       else {temp1++;break;}

      }

      else temp-=365;       /*平年 */

      temp1++;

     }

     timer.w_year=temp1;    /*得到年份*/

     temp1=0;

     while(temp>=28)  /*超过了一个月*/

     {

      if(Is_Leap_Year(timer.w_year)&&temp1==1)/*当年是不是闰年/2月份*/

{

       if(temp>=29)temp-=29;/*闰年的秒钟数*/

       else break;

      }

      else

      {

       if(temp>=mon_table[temp1])temp-=mon_table[temp1];/*平年*/

       else break;

      }

      temp1++;

     }

     timer.w_month=temp1+1;   //得到月份

     timer.w_date=temp+1;     //得到日期

  }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秒钟数

  timer.hour=temp/3600;       //小时

  timer.min=(temp%3600)/60;   //分钟

  timer.sec=(temp%3600)%60;   //秒钟

  timer.week=RTC_Get_Week(timer.w_year,timer.w_month,timer.w_date); /*获取星期*/

  timer.year=timer.w_year-2000; //专为显示用年 14 7 22

  return 0;

}

    对于星期的判断:

/*

****************************************************************************

*函数名称:RTC_Get_Week(u16 year,u8 month,u8 day)

*函数功能: 获得现在是星期几,输入公历日期得到星期(只允许1901-2099年)

*入口参数:公历年月日

*出口参数:星期号

*日期:2015 4 6

*版本:V1.0

*作者:yrj

****************************************************************************

*/

u8 const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月修正数据表*/

u8 RTC_Get_Week(u16 year,u8 month,u8 day)

{

  u16 temp2;

  u8 yearH,yearL;

  yearH=year/100;     yearL=year%100;

  /*如果为21世纪,年份数加100 */

  if (yearH>19)yearL+=100;

  /*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  */

  temp2=yearL+yearL/4;

  temp2=temp2%7;

  temp2=temp2+day+table_week[month-1];

  if (yearL%4==0&&month<3)temp2--;

  return(temp2%7);

}

网友A:
支持下,GD的例程本来就不多,但这个用的好像不是GD的库

网友B:
后备寄存器,可以简单的做eeprom用,可以存储几个简单的全局标志位

网友C:
感觉RTC的万年历有点麻烦,没有1302之类的芯片方便,只要初始化OK句自动运行了,还得判断

网友D:
还得自己判断是否平年闰年之类的,不能都集成进去么

网友E:
还是用专门的RTC芯片方便点

楼主(2017-11-25):
引用 网友C:
感觉RTC的万年历有点麻烦,没有1302之类的芯片方便,只要初始化OK句自动运行了,还得判断 ...

是的,这个没有集成进去,但是自带RTC节省了硬件方面的成本,软件的开销大了而已。

网友F:
这个东西量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