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开启和关闭外部中断的讨教

楼主(2015-08-30):
想问问大家在使用STM32的外部中断的过程中,关闭外部中断大家是使用NVIC_DisableIRQ()还是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来处理的呢?
两者针对的器件部位肯定是不同的,一个针对NVIC控制器,一个针对EXTI控制器,但是两者貌似又可以实现关闭和打开的控制功能。
请大家踊跃赐教,这两者的异同!

网友A:
我用的是后者

网友B:
不是太懂,两个都试试,哪个能用用哪个

网友C: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还真不太清楚,实在不行就都试试呗

网友D:
前面那个打击面太广,平民都被你干掉了

网友E:
用第二个

网友F:
当然用第2个;
用第一个,要是开了其它中断,就一起被你关了;

网友G:
我用的是第二个

楼主:
关于NVIC打击面广的问题,其实NVIC也可以指定中断开启或关闭的,特别的比如5到9的外部中断那确实是没有办法的,除非这个中断内只处理了一个外部中断线。

网友H:
如果只是想关闭外部中断用后面的。二者的区别,前者是总中断,后者是针对外部中断,打比方说关掉前面的相当于把路封了,什么车都过不了;而后者则是把不能通过的车扣留下来,不影响其他车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