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RTOS config

楼主(2015-08-30):
我选用FreeRTOS操作系统,Error[2]: Failed to open #include file 'FreeRTOSConfig.h' E:\tse\Freescale\PrjFrescl\FreeRTOS\port\portasm.s 67
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我明明包含了这个头文件的路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看看那个头文件的位置对不对啊。说是打开失败,看看那个文件的权限。

网友B:
看看那个错误提示的行。

网友C:
重新建立个工程,然后把源码放进去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会不会工程版本问题,重建一个工程看看。

网友D:
E:\tse\Freescale\PrjFrescl\FreeRTOS\port\portasm.s 67 这个的问题吧

网友E:
楼主,请问你用的IDE是什么,还有你的工程师是官方例程呢,还是自己创建的?

楼主(2015-11-17):
找到问题了,FreeRTOSconfig.h的头文件应该包含在Assembler的preprocessor中,而不是c/c++的preprocessor中

对呀, .s是汇编文件,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