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73CCT6 12BIT ADC DMA 通道传输 ,数据错位

楼主(2015-08-30):
配置的源文件  ,有没有谁遇到过了
/*******************************************************************************
* Function Name  :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extern void ADC_KEY_2AIN_Configuration(uint32 DMA_Priority ,uint32 IRQ_Priority)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ADCCLK = PCLK2/6  = 12mhz  MAX 14MHZ*/
  //RCC_HSI14Cmd(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ADCCLK_HSI14);
  //CLK = 8M  =  1 CLK = 0.1US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RCC_APB2PeriphResetCmd(uint32_t RCC_APB2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RCC->APB2ENR |=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_ADC1;

    /* Configure PB.00 (ADC Channel8) as analog input  ADC_KEY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AIN_1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
  GPIO_Init(KEY_AIN_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Configure  as analog input  AN_AIN_1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N_AIN_1_PIN ;
  GPIO_Init(AN_AIN_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Configure  as analog input  AN_AIN_2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N_AIN_2_PIN ;
  GPIO_Init(AN_AIN_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ADC1 configuration -----------------------------------------------------------------------*/
  //温度检测开启, 参考电压开启;
  ADC1->CR2 = ADC1->CR2 | ADC_CR2_TSVREFE ;
  //VBAT 开关到ADCIN18 开启;
  SYSCFG->CFGR1 |= SYSCFG_CFGR1_VBAT ;

    /* 规则设置采样时间SampleTime 71.5 个周期 =   7.15  μs  ,ADC 转换时间12.5 个周期--------------------------------------------------*/
  // 通道0 - 9
  ADC1_SMPR2 =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9))|(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8))|(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7))|(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6))|(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5))|(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4))|(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3))|(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0)) ;
  // 通道10 - 18
  ADC1_SMPR1 =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8))|(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7))|(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6))|(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5))|(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4))|(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3))|(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3*0)) ;

  /* 规则通道设置最多16 个通道,设置 联系 转换的 次序---------------------------------------------------------------------*/
  // 规则序列1 - 6
  ADC1_SQR3 = ((uint32)ADC_Channel_0<<(5*5))|((uint32)ADC_Channel_0<<(5*4))|((uint32)ADC_Channel_0<<(5*3))|((uint32)ADC_Channel_0<<(5*2))|((uint32)AN_AIN_2_CH<<(5*1))|((uint32)AN_AIN_1_CH<<(5*0)) ;
  // 规则序列7 - 12
  ADC1_SQR2 = ((uint32)ADC_Channel_0<<(5*5))|((uint32)ADC_Channel_0<<(5*4))|((uint32)ADC_Channel_0<<(5*3))|((uint32)ADC_Channel_0<<(5*2))|((uint32)ADC_Channel_0<<(5*1))|((uint32)ADC_Channel_0<<(5*0)) ;
  // 规则序列13 - 16 和总数设置
  ADC1_SQR1 = ((uint32)3<20) |((uint32)ADC_Channel_0<<(5*3))|((uint32)ADC_Channel_0<<(5*2))|((uint32)ADC_Channel_0<<(5*1))|((uint32)ADC_Channel_0<<(5*0)) ;

  /* 注入通道设置最多4  个通道---------------------------------------------------------------------*/
  /* Set injected sequencer length */
  //ADC1_JSQR = ((uint32)3<<20)|((uint32)ADC_Channel_3<<(5*3))|((uint32)ADC_Channel_2<<(5*2))|((uint32)ADC_Channel_Vbat<<(5*1))|((uint32)ADC_Channel_TempSensor<<(5*0)) ;
  ADC1_JSQR = ((uint32)3<<20)|((uint32)KEY_AIN_1_CH<<(5*3))|((uint32)ADC_Channel_Vbat<<(5*2))|((uint32)ADC_Channel_Vrefint<<(5*1))|((uint32)ADC_Channel_TempSensor<<(5*0)) ;

  //设置规则通道的外部触发源
     //自动转换连续模式
     ADC1->CR2 = ADC1->CR2 | (ADC_CR2_CONT | ADC_CR2_EXTTRIG | ADC_CR2_EXTSEL ) ;
     //ADC1_CR2_CONT = 1 ;
     //ADC1_CR2_EXTSEL0 = 1 ;
     //ADC1_CR2_EXTSEL1 = 1 ;
     //ADC1_CR2_EXTSEL2 = 1 ;

  //设置自动注入扫描模式
  ADC1->CR1 = ADC1->CR1 | (ADC_CR1_SCAN | ADC_CR1_JAUTO  ) ;
  //ADC1_CR1_SAN = 1 ;
  //ADC1_CR1_JAUTO = 1 ;

   /* Enable ADC1 */
   ADC1->CR2 |=  ADC_CR2_ADON ;
  /*******************************************ADC 校准*********************************************/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1->CR2 |=  ADC_CR2_RSTCAL ;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1->CR2 & ADC_CR2_RSTCAL);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1->CR2 |= ADC_CR2_CAL  ;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1->CR2 & ADC_CR2_CAL);

/****************************************************************************************************/
//DMA  通道设置
  #if  1

  RCC->AHBENR |= RCC_AHBPeriph_DMA1 ;

  DMA1_Channel1->CCR = 0 ;
  DMA1_Channel1->CNDTR = ADC_Regular_DMA_BufferSize ;
  DMA1_Channel1->CPAR = (uint32 )&ADC1_DR ;
  DMA1_Channel1->CMAR = (uint32_t)&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0];

  DMA1_Channel1->CCR = DMA_M2M_Disable |DMA_Priority|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DMA_MemoryInc_Enable|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Mode_Circular|DMA_DIR_PeripheralSRC ;

  DMA1_IFCR = 0x0000000F ;

  //DMA1_Channel1_CCR_TEIE = 1 ;
  //DMA1_Channel1_CCR_HTIE = 1 ;
  //DMA1_Channel1_CCR_TCIE = 1 ;

DMA1_Channel1->CCR |=   DMA_CCR_EN ;

       /* Enable ADC1 DMA */
   ADC1->CR2 |=  ADC_CR2_DMA ;

  #endif
/****************************************************************************************************/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 Enable ADC1 */
ADC1->CR2 |=  ADC_CR2_ADON ;
//ADC1_CR2_SWSTART = 1 ;
ADC1->CR2 |=  ADC_CR2_JSWSTART| ADC_CR2_SWSTART ;

}

网友A:
具体怎么数据错位了,也不描述下啊?

网友B:
怎么错位了,楼主把结果展示一下

网友C:
具体哪里错了,是不是可以调试看看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

  /* ADC1 configuration -----------------------------------------------------------------------*/
  //温度检测开启, 参考电压开启;
  ADC1->CR2 = ADC1->CR2 | ADC_CR2_TSVREFE ;
  //VBAT 开关到ADCIN18 开启;
  SYSCFG->CFGR1 |= SYSCFG_CFGR1_VBAT ;

这 2个 如果先设置   ADC1_SQR1  就写不进去,不只是为什么 ,
把这 2项设置放在  后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