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mcu程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5-08-30):
请问一下,飞思卡尔的M0+的mcu下载程序除了使用jtag仿真下载外,还有什么方法吗?我现在使用MKL46Z128VLL4,可以使用串口下载吗?

网友A:
开发板一般带的有个编程器,实在不行就买个。

网友A:
如图烧录进去Bootloader后可以用串口烧录,就像STC单片机一样,每个出厂前下载了Bootloader

网友B:
串口那是必须要有内部的Bootloader的。

网友:
我用的官方开发板上自带的编程工具

网友C:
量产可以使用我们脱机烧录啊

楼主:
我现在就是说了仿真器外,怎么烧录。Bootloader要么自带,要么自己写,那也要烧录进去。好像这个内部没有Bootloader。

网友D:
我们是用开发板下载USBDM驱动来编程目标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