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发几张用STM32F407设计的2路无刷驱动板子实物图

楼主(2015-08-30):
:)
刚焊好的,贴片机焊的,拍的效果不好,呵呵;

网友A:
问下楼主,焊接一块这样的板子得多少钱

网友A:
华为,中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焊接一块这样的板子得多少钱

700;
我拿到外面焊,起步价500,焊了20块700;
焊50块1000,100块1500左右,也可以砍个价,砍掉200,呵呵;

楼主:
;P
好像我们老板就是这样想的,以前好多华为的高管在我们这上班;

网友B:
那箱老坛酸菜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箱老坛酸菜亮了。

;P
呵呵

网友C:
LZ ,装板子的金属框怎么做的?发图纸到某宝上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装板子的金属框怎么做的?发图纸到某宝上做?

买现成的驱动器外壳;根据壳子画的板子;

如果真要加工,我也是找我朋友帮我设计,加工,他公司全部搞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700;
我拿到外面焊,起步价500,焊了20块700;
焊50块1000,100块1500左右,也可以砍个价,砍掉200,呵呵 ...

郑总 太贵了吧,做个钢网自己手工刮锡膏,用个小回流焊机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郑总 太贵了吧,做个钢网自己手工刮锡膏,用个小回流焊机就解决了。

没时间焊,不贵;
最近要焊200多块板子,好几个型号呢;

钢网我自己发出去做的;

网友E:
板子画的好漂亮~
贴片的贴锡量挺足的~

网友F:
看看楼主的板子,我自己感觉有点惭愧了。

网友G:
这个mos管,怪怪的,为什么带金属那头不贴PCB。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mos管,怪怪的,为什么带金属那头不贴PCB。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都反着放啊!

网友I:
用STM32F4不觉得太贵了吗

网友J:
这是要加散热片的节奏??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都反着放啊!

我猜可能是要在上面直接涂硅脂,然后贴外壳上或者加散热片上: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画的好漂亮~
贴片的贴锡量挺足的~

有几个我自己补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楼主的板子,我自己感觉有点惭愧了。

我工作10多年了,你们还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mos管,怪怪的,为什么带金属那头不贴PCB。

我要贴壳子上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都反着放啊!

贴壳子上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STM32F4不觉得太贵了吗

还好吧,20多;
还开了好几个串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要加散热片的节奏??

黑色的外壳,底部就是散热片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几个我自己补焊的

精益求精~
MOS管涂导热硅脂 然后加一层聚酰亚胺胶带靠外壳散热~
恩恩~就是这个节奏~

网友J:
引用 楼主:
黑色的外壳,底部就是散热片啊;

:P

网友H:
哦,忘了,
外边还有个壳子啊!

网友L:
两路带霍尔的无刷电机?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工作10多年了,你们还年轻;

楼主一开始就做硬件吗?应届生刚毕业是不是一般都不让直接做硬件呀?

网友N:
楼主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简单介绍一下可否?

网友O:
游总,最后一个图,为何不先安将管子引线成型后,先用工装固定在散热底板上,再把这堆管子焊到功率板上;
先焊后装,有点担心最后MOS与散热板之前的贴合是否紧密。主要是以前遇到过问题。

网友P:
板子很漂亮啊!

网友Q:
安徽中为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两路带霍尔的无刷电机?

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一开始就做硬件吗?应届生刚毕业是不是一般都不让直接做硬件呀?

是的,实习的时候开始的;
软件简单也写写吧;
机械能看的懂;
销售和管理,简单也弄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简单介绍一下可否?

机器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游总,最后一个图,为何不先安将管子引线成型后,先用工装固定在散热底板上,再把这堆管子焊到功率板上;
...

恩,知道你的意思;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

很多做驱动器的,基本是我这种安装方式;

楼主:
可能会再成立一家公司:叫这个名字;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都反着放啊!

功率管工作频率较高,会产生很大的热量。所以一定要涂硅脂,紧贴散热器(板子下面黑色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R:
功率管工作频率较高,会产生很大的热量。所以一定要涂硅脂,紧贴散热器(板子下面黑色那块)。 ...

是的

网友C:
[at]LZ,小弟想请教下板子上大电容旁边的电流采样用的那个是什么东西???两个金属和2个保险管一类的,高级货???@mmuuss586

网友S:
试问如何保证MOS管折弯后散热面在同一个平面上啊?个人猜测要靠外壳散热。

网友S:
电机怎么是偏心的,是带齿轮传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电机怎么是偏心的,是带齿轮传动的吗

前面装了减速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试问如何保证MOS管折弯后散热面在同一个平面上啊?个人猜测要靠外壳散热。 ...

外壳是一个很大的散热块;
厚3CM左右;

网友T(2015-11-23):
请问LZ  采样电阻的一致性和精度怎么样?